拆卸缸套有专业的工具吗

楼主(2011-06-15):
加热拆卸失败后还有什么办法拆卸缸套,我自制的拉马能拆但是有时候回弄花里面。有时候缸套坏了拆下花了没问题,但是为了换活塞也要把套缸拆下这时候弄花就麻烦了。各位前辈有何高见不吝赐教,谢先啦!

网友:
不知道,帮顶哦

网友:
找个汽车修理厂问问师傅?估计原理一样吧?

不明白的说~~

网友:
是甲醇机吗?把活塞旋到下止点,拿一个牙签插进排气口,再转活塞---------就行了。

网友:
貌似铁汉有个教学贴

网友A:
活塞旋到上止点,从屁股里往上顶缸套就出来了,如果太紧恐怕得给外壳稍稍加热再顶顶看了(带隔热手套)。千万不能用钝器操作,要尽量用手。

楼主(2013-02-04):
引用 网友A:
活塞旋到上止点,从屁股里往上顶缸套就出来了,如果太紧恐怕得给外壳稍稍加热再顶顶看了(带隔热手套)。千 ...

很久不看贴,谢谢你了!但是还无法解决……

网友:
没拆过,一同学习

网友:
我是用根扎带穿进去,活塞一顶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