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遥控器进入工程模式及调整方法

楼主(2011-06-15):
FUTABA 6EX遥控器进入工程模式及调整方法:
6EX遥控器用量较多。在换电位器后应调整中立点。如果用3S锂电供电,还可将报警电压调高,适应3S锂电的工作电压,不过调高报警电压只能调高大约1.4V,调整后屏幕上显示的电压会比实际电压低,类似于在供电输入接了一个降压器,需要习惯。
下面常用的6EXHP为例,介绍进入工程模式及具体调整方法,供各位模友参考。如有错误及不妥之处,敬请拍砖!
进入工程模式方法:
正拿遥控器,用左手把左摇杆向右打到底,同时按住THR Cut开机。
屏幕显示如下
+ - mode
select变成第二个图。听见滴滴两声就只是程序测试完成。

楼主:
继续

继续。
mode键进入下一菜单(无图)“D-TR”这是摇杆微调按键测试,分别按完(下边对应比划就不闪了)就可以按MODE进入下图所示,

楼主:
继续

该测试位是遥控顶部开关测试,分别扳动之后笔划不闪就可以MODE进入下一环节(中间个小圈是THR Cut按键)
这个环节就是设置摇杆中立位置的(把所有摇杆置中按+即可通过),继续按MODE进入下图,左边摇杆扳到右下角,并上推“+”键完成左边摇杆校准,同理操作右摇杆

楼主:
继续

这个即使测试完成显示笔画
进入下一步“NARW”菜单,摇杆打左上角其他同上一菜单操作,即可完成进入下一菜单

楼主:
继续

这个是报警电压设置,正常情况下应将电源供电调整为标准的8.5V推按+-键即可校准报警电压,若在该页面接入的电压是9.9V,标准后控将把9.9V显示为8.5V,但当控的电池电压实际下降到9.9V时开始报警。实际测试此电压最高可在9.5V一9.8V进行校准。完成后就可进入下一菜单

楼主:
继续

全屏闪动是测试LCD笔画有无漏显!mode键进入下一LCD测试。
至此测试调整完成。
关机再开机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河辛苦了!
黑哥这么快!

网友A:
为了抢在中山兄前,候着这个帖子……
有一个疑问,如下:
所有摇杆居中,左摇杆打左,按THR Cut开机。
这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抢在中山兄前,候着这个帖子……
有一个疑问,如下:
所有摇杆居中,左摇杆打左,按THR Cut开机。
这怎么理解?
其实不用先居中,直接正拿遥控器,左手把左边摇杆向右手方向打到底,同时按住熄火按钮,右手打开电源开关。

网友:
顶铜河啊!你是把6EX弄通了!学习zhong

网友B:
多谢LZ哦,这个帖子LZ藏了多年了,今天终于放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LZ哦,这个帖子LZ藏了多年了,今天终于放出来了
哈哈哈,偶也是半年前在朋友指导下才研究出来。

网友C:
铜河同志,你一天就研究6EX嘛

网友:
 顶铜河一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河同志,你一天就研究6EX嘛
自己在用,就得用心去用。哈哈哈~~~~

网友D:
顶铜河~!太厉害了。

网友E:
顶铜河!!!
愣是把6EX玩出了花!

网友F:
这帖子绝对要收藏的。

网友G:
這個得頂 先收藏了

网友H:
啥也不说啦,顶。

网友I:
顶一个!顶一个!
牛人!

网友J:
XP呀 6EX中的高档货 哈哈

网友K:
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L:
这么好的帖,管用哦

网友M:
很不错,虽然没有这个控,也顶下

网友N:
呵呵
好久不见的经典帖子,虽然受众不多,却是可以借鉴。感动

网友O:
中山兄……还不来

网友:
回复 网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