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没有并口..能不能用PCI转并口卡做雕刻机

楼主(2011-06-15):
先说下配置吧
AMD速龙X2 250

七彩虹C.A890GX X3

宇瞻DDR1333  2G

西数500G

CPU被我搞到了3.6GHZ,这配置能晚雕刻机吗?能用下面的并口卡玩雕刻机不?请高人指教

楼主:
好不容易有时间做了<不要打击我幼小的心灵哈

网友:
速度绝对没问题,我的才赛扬2.8,并口卡不知道

楼主:
我的没并口啊,,现在的电脑都是没有并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没并口啊,,现在的电脑都是没有并口的

但是主板上很多有并口插槽,用线引出即可,详查主板官网

网友:
买根USB转并口线就行

楼主:
芯片组 AMD 890GX+SB850
CPU支持 支持AMD Socket AM3架构处理器(4+1供电设计,建议使用功耗低于或等于125W的处理器)、不支持AM2、AM2+(940脚)接口处理器
内存支持 支持双通道 DDR 3 1333/1066内存,提供4根内存插槽
集成芯片 板载ATI Radeon HD 4290显示核心, 支持ATI Hybrid CrossFire技术
显卡支持 提供2根PCI Express 2.0 x16插槽,支持双卡交火(16+4)
扩展接口 1个COM高速串口(需要连接线实现); 10个USB 2.0端口(其中6个需要扩展),最高速度为480Mb/s 1个PS/2接口; 6个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6个SATA 3接口,支持RAID 0,1,10,5 1个VGA+DVI+HDMI接口;板载5PIN IR接口;板载CMOS CLEAR\PWR_BT\RST_BT 按键各1个
扩充插槽 提供2根PCI Express 2.0 x16插槽,2根PCI Express 2.0 x1插槽,2根PCI 插槽
系统BIOS 提供8M的BIOS
电源管理 ACPI规格与OS直接电源 管理
硬件监控 CPU风扇转速可控,SYSTEM风扇转速监视 CPU温度监视,System温度监视,及各组电压监视
板载网卡 板载1000M自适应网卡支持10/100/1000Mbps自动转换
板载声卡 内建High Definition Audio高保真8声道声卡
主板规格 ATX
其他功能 智能主板2.0、金山毒霸2009、PXE引导

真的没有哦

网友:
有usb转并口的线吧

网友:
PCI转并口卡肯定比usb转并口好

网友:
不要用USB线转,我昨天同样问题研究半天,USB转并口不支持,买PCI的卡吧没问题。

网友:
当然可以用PCI转并口卡!我就是这么用的,一点问题没有。不过现在很多主板上预留了并口接口,可以用扩展挡板引出一个并口来。   USB转并口千万不要买,那个不能用

网友:
山寨维宏3D 18X元,最好的选择。

网友:
可以用PCI转并口卡!  在mach软件里 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真的没有哦”
花几百买二手机,CNC专用得了。

网友:
看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LPT1.如果有接个挡板线就好了,几块钱。。。我的就是那么搞的。

网友:
PCI并口卡没问题的,我就是这样用的,注意IO地址,要到资源管理器里面看清楚,然后设置MACH3

楼主:
恩谢谢大家:loveliness:

网友:
可以用,我现在也是用这个卡,原来主板PCI并口有些功能实现不了,就加了这个卡

网友:
USB转LPT的不稳定

楼主:
我就是不想用USB转并口的才来问问,,没想到那么多好心哈哈: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