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更新]好马配好鞍

楼主(2011-06-15):
一直以来用T6A飞FY90Q,XXD的电机XXD的电调,从来不敢载重或者飞高或者做危险动作。终于狠下心又搞了套设备,好盈18A﹑郎宇2212,新的金属机架。准备再搞个云台挂Gopro,择日试飞!
缺了挂电池的位置,于是做了个挂板。电调用JST插头,配上X450留下的电源集线正好。好多不锈钢钉子,机臂脚架都是金属,好重啊。。。
旧设备就留给KK吧

网友:
楼主对四轴的执着和热情真是让我由衷的敬佩。

网友:
敬佩,不用kk

网友:
楼主 不用飞控板你怎么做的四周啊 求教如何接线  如何设置

网友:
还有 你这个四轴架子从哪里买的 多少钱 我也想入手一个 不知道贵不贵 给个链接看看吧 谢谢楼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上有飞控啊…FY90Q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淘宝找happynut

网友:
楼主能介绍下桨吗?一直在找便宜又可靠的桨

网友:
楼主的配置和我的一样,但我新买的4个朗宇电机用手转动的时候感觉磁阻不一致,已经寄回厂家更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反桨难找啊,现在大家用的最多就是那种质量很垃圾的1045了。1045用过3种,这次买到的这种看着还好,不知道用起来咋样。8038桨便宜,买了些回来但是瞧着太差了。。
目前用过最好的桨是X650的1245。

楼主:
回复 网友C:

瞧见了。电机貌似各个牌子都差不多,目前没有感觉出差别。

网友:
上电机的螺丝务必请使用弹介,防止电机掉落。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吧。。没有搞唉

打螺丝胶咋样?

网友C:
我买这个卖家的架子的时候,送了很多弹簧垫片。老板很热心

网友:
T6A好像没有舵量调整吧。。。。确实对不起你的其他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这个卖家的架子的时候,送了很多弹簧垫片。老板很热心

你这个架子多少重量?

楼主:
有点问题

右下角电机在油门过半以后异常响,像是轴刮到什么东西了一样。。。轴承坏了?

网友:
我打一开始就用的郞宇2212,电机轴都炸断两根了

楼主:
飞了四块电

调整了油门行程,起飞很顺利。不过飞机老是抖来抖去,把感度分别减了两格才比较正常了。看来飞控对设备也挑啊?杆量变得很小,以前习惯了微操作大动作,现在不得不开双倍舵量才习惯,油门线性不同啊。悬停油门接近1/2,估计是太重了。电机带动桨的声音很沉闷,像X650一样,电机有时出现突突的声音,怀疑是信号不稳定。飞起来惯性很大,特别是从头顶绕过去的时候总是很担心。不过悬停模式的好处就是搞不清状况的时候脱杆即可,稳定悬停。感觉换了新设备后动作更加平滑,不过没有以前轻盈,飞起来不得不小心,不是很爽!
以前是XXD2212KV1000+XXD20A黑线电调+1045桨+O圈。现在是郎宇2212-13KV980+好盈18A黑色包装版+背面磨砂正面光滑的1045桨+郎宇自带桨夹。

楼主:
add

晚上再飞2块3300的电池。
太稳了,T6A居然也能调节得这么精确。一次在三层楼高度悬停,一次在一层高度,都是一分钟时间上下漂移看不出来,说明电量充足,横向漂移居然也看不出来多少,一层高的时候能看出偏移应该不超过1米。机架震动感觉比以前小,估计是用了桨夹的原因吧,转弯什么的非常平滑。现在就缺相机位置了,再想想怎么改造。
脚架四个点离得太近,降落少有角度就会翻,下午把铝条掰开后晚上降落就没问题了。飞的时候感觉像是重型轰炸机^_^)Y

楼主:
整装待发

把安装座也移过来了,中心版多打了一个洞。先看看效果吧,再考虑减震

网友:
整个机架多重?总重量多少?请报个数,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抱歉,没有秤

网友:
中板是什么材料?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玻纤板,像是2.5mm的非常结实

楼主:
爽飞五块电

刚飞完回来就开始下雨了,给力!
带套的Gopro很重,飞机起飞后就向前冲了,微调了四格才保持悬停。飞行的声音都变了,绝对的重型轰炸机啊。。电调微热,电机也有点温度了,空飞的时候电机一直凉的。Gopro拍摄的视频还不错,高频震动不明显,只是能看出因为悬停模式的自稳导致左右晃动,下次降低感度试试。傍晚飞行,天气暗下来以后视频很模糊,以后还是白天飞比较好。

网友:
用AQ50D就不会头重了~

网友:
继续努力

楼主:
悲剧

发现视频不清晰是震动造成的,左右抖动不是感度问题,是重心不居中导致。下次只能试试航线模式了。。
飞行中出现两次电机固定螺丝松脱,及时降落修正。飞行声音很不对啊。。。震动比昨天明显,改日找原因啊

飞行时间久了以后电调比较热,电机出现突突的声音,就像是突然停转那么一瞬间,不知道是不是电机撑不了那么重?还是电机有问题。。晕

网友:
我也是这个机架,我准备把相机安装在脚架中间。我用的KK飞控,X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电池呢?盖头顶么

楼主:
继续折腾

发现Gopro可以设置Upd,这样可以反着装咯。再打个洞,把相机移到下面来,这回重心该稳了吧!!雨停后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