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下14年前雷虎GP 25级发动机做的小金星

楼主(2011-06-15):
发动机是14年前的雷虎GP25级,当年磨好缸配雷虎飞机就飞过一次(我装的,别人帮飞),之后一直封存没玩过.2年前拿出来以为这发动机肯定没用了,这么多年早就生锈了,洗了下发动机装回去居然还蛮好,一点就着,稍微调了一下就很稳定了. 可能是之前喝的是素油,当时也不懂什么要用事后油.结果干了蓖麻油附在上面阻止了活塞,缸套表面氧化.我洗干净后看看缸套表面蛮光亮的. 后来练了下模拟器,还没练熟就跟别人出去玩了.才起飞被一阵歪风吹了下,手忙脚乱打错舵把那只雷虎机炸了.再次封存. 现在又拿出来洗了洗装在这只小金星上,还是蛮顺利地打着火了,但愿这次能吉人有天相.

楼主:
机翼前端后端都钉了根钢丝,怕这位置被风拉开.

舵机接收机按装图,因为25级发动机太重,电池在电池仓里无法移动配重心,所以把电池移到了机外下部,实际电池要移到很后面重心才配得好.不想在机尾配重,因为飞机本来就够重了,加3/4油箱多一点时起飞重量已经达到1550G.飞机标称的是1300G(可能是空油箱的重量). 这里我用了一根钢丝弯了个Z型用木螺丝钉在后面那根木档上,既压住了接收机,又抵住了前面的油箱.整个接收机仓显得很清爽,拆装也方便,只要拧掉钢丝后面那颗螺丝接收机和油箱都能轻松拿下.接收机下面用单面泡沫胶,上面垫了缓冲垫,很牢固很安全.

机底用两层封箱带绑的很笨重的5节2000MAH镍氢接收电池,大约有150克吧.差不多移到了主翼尾端才配好重.如果把电池放在仓里的话,尾部不知要加多少配重了.可见这飞机设计上还是有问题的.按原设计放电池,加满油,估计15级发动机都会显头重. 这样虽然影响了点美观,但配重最省重量,对我这只超重鸡来说.

楼主:
这蒙皮是坑爹的,在它上面什么胶都粘不牢固,好象只有那种双面不干泡沫胶粘得蛮牢的,不过那东西贴这个不管用.开始我用AB胶,装着装着,还没装好就掉下来了.后来我用502加螺丝.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吧.红的垫片是过期超市会员卡.那超市倒闭了.我拿出去在没人的马路上当汽车开了开,没飞起来.后面的三角擦到地了,看来这三角还有保护尾翼的功能.

当大脚开的时候,桨打到石子了,缺了个角,索兴用剪刀把两头都剪成这样了.至少两头桨重量平衡.

网友:
回复 楼主:

 漂亮

网友:
当时的GP25可不便宜啊 我也贪图涂装漂亮,买过一架这样的小终结者

网友:
另,钢丝加强的办法比较独特,但是还是不如玻纤布/树脂胶加强效果好

网友:
楼主试试方向控制?确认前轮和方向舵……无问题? 接收机请一定用海绵包裹,电动灰机那一套马虎粗糙的安装法,请彻底摈弃

楼主:
谢谢了,钢丝外面我又贴了一张玻纤胶. 接收机下面我是那种2MM厚的泡沫双面胶,下面那层胶贴了张纸没直接贴在机身上,方便拆下.上面钢丝压住的地方垫了一块1MM多点的泡沫杯垫.这样应该没问题吧?如果防震不够的话下面再加一层泡沫双面胶.
前轮和方向舵是对的,我都地上开过车了. 因为我尾部方向舵那根铁丝是右边穿出,前轮拉杆在左边.所以舵机这两根钢丝在同一侧了. 打方向后轮子与方向舵是往同一方向摆的.  当时装方向舵拉片时没考虑到前轮的拉杆问题,只想到舵机和孔斜着穿,拉起来会通畅点.

网友A:
这个飞机我也玩过,新款的小金星--星宇飞燕25级
我装上OS LA46发动机,超级暴力飞行,最后因为油箱太小,在一次飞行中燃油耗尽,被顺风拉下来,报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我也玩过,新款的小金星--星宇飞燕25级
我装上OS LA46发动机,超级暴力飞行,最后因为油箱太小,在一次飞行中燃油耗尽,被顺风拉下来,报废。

25级上46发动机,那这个配重恐怖的了,金星40装46发动机感觉就头重得厉害,尾巴足足加了50克。

网友:
图拍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级上46发动机,那这个配重恐怖的了,金星40装46发动机感觉就头重得厉害,尾巴足足加了50克。

OS LA系列发动机轻的你不敢相信,用它装其它飞机还要配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原来这样,原谅我的无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这样,原谅我的无知。

OS LA46  1.2P   270G
这个数据来看,虽然1.2马力偏小,但重量优势可以大装很多飞机的,LA46如果装40级的飞机可能飞起来很不给力的。
这机器我装过2架25级的飞机了,很爽

楼主:
你这LA46发动机120ML的油箱可以飞多久呀?

网友C:
我原来也有一架,非常好飞的飞机,而且我用的是三叶发动机,全装配后好象没有做过任何配重,中规中距的按图纸装好了重心就是准确的,我的发动机是32级的,飞起来相当暴力,最后也是因为过分暴力的高速飞行让翅膀拍一起了,可能是因为经常和老鹰做空中格斗把自己的架子搞松了吧,哈哈
另外提醒一下:蒙皮是不能直接上胶粘接的,这个蒙皮连甲醇都不侵的,应该是很不错的蒙皮。应该按说明将要连接的地方的蒙皮割掉,用502就可以粘地很牢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LA46发动机120ML的油箱可以飞多久呀?

6分半钟必须下来。。。哈哈哈哈

楼主:
哈,那我的25也过不了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也有一架,非常好飞的飞机,而且我用的是三叶发动机,全装配后好象没有做过任何配重,中规中距的按图纸装好了重心就是准确的,我的发动机是32级的,飞起来相当暴力,最后也是因为过分暴力的高速飞行让翅膀拍一 ...

谢谢了,我直接上螺丝了,再用502.怕蒙皮割破了不好看. 机翼那个舵机坑太矮,装不了3003,我就把蒙皮割了用AB胶贴了个木框上去加高.

网友(2011-07-22):
飞机那买的???

网友D:
 找了很久都买不到这款了

楼主:
网上应该有卖吧,200多。我这架是装窗帘的赔给我的。我以前是架雷虎25级,翼展好象有1。4米,当初买时空机800块。后来装窗帘的拿我家的沙发当跳板踩来踩去,一脚把我的机翼踩坏了,让他赔,给我买了这么一架,应该标准的是装15-20级发动机的吧,油箱只有120ML。
现在这飞机飞过4次,没人帮拍视频,自已做了个架子架在控上拍了一下,将就看吧。

网友A:
不错不错,我们这里场地也不好,我1米8翼展的飞机都是马路起降的

网友E:
雷虎的发动机还是不错地。。
用过N个雷虎引擎,,感觉都不错的,特别是那种单油针化油器的GP系列,调整很简单。

网友:
好长,祝爽飞

网友F(2012-04-01):
回复 网友C:
请问这架飞机的重心位置大概在什么位置?我的是电动飞燕,跟这个差不多,装好后也是头重,重心找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