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尾巴震的不行了

楼主(2011-06-15):
我的是固朗的450Q
昨天炸机,干脆来一次大修.整架机拆碎再装起来,把可换可不换的都换.可在手持试机的是时候发现尾巴震的很厉害,手持机子油门开50就开始震,到100油门震的手根本受不了,连尾管都震到转圈.(除了没装大浆,其它的都装了). 把尾巴部分整套换过新的--(整套新买的)还是一样.把尾浆拆了后手持开机,也是50开始到100油门就震的很厉害.这是什么问题啊?还是原来就是这样震的?(我刚会悬,起飞后没试过100油门),试了几次后,连锁尾驼机N590都烧了

有没有人试过除了不上大浆外其它的全上后,手持机子开100油门看看尾巴震的怎么样? 我只有一台机没的对比啊.

网友A:
齿轮太紧吗?

网友B:
重点检查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检查轴承

主轴轴承换了.尾管后面整套换新的了.

网友C:
我的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这样

不会吧.这样的话,飞悬停航线的话最多是70左右的油门,那还勉强说的过.如果飞3D什么的要100油门呢?

网友D:
既然你换了尾部,我出两个点子试试:一、换主轴。二、上大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你换了尾部,我出两个点子试试:一、换主轴。二、上大浆试试

1.主轴已经换了.
2.跟上大浆没关系吧. 而且上了大浆还那里敢手持开100油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太紧吗?

调松一点点也是一样.

网友E:
尾巴震不一定是尾巴的問題。
電機平不平衡?電機軸有沒有彎,橫軸有沒有檢查。
軸傳動還是皮帶? 傳動軸有沒有彎?
最好的辦法就是開拆。把尾巴的傳動系統通通拆掉,
就留一根空尾管,推油門,如果震的不行,你的尾巴基本就沒問題了。
查主軸上的東西吧。

网友:
把尾桨夹也折掉,还是过样的话,就铁定是尾波箱轴承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巴震不一定是尾巴的問題。
電機平不平衡?電機軸有沒有彎,橫軸有沒有檢查。
軸傳動還是皮帶? 傳動軸有沒有彎?
最好的辦法就是開拆。把尾巴的傳動系統通通拆掉,
就留一根空尾管,推油門,如果震的不行,你的 ...

主轴,横轴,中联,日子框和整个尾部都换了新的了.
450Q是一跟皮带带动大齿轮和尾部,拆了尾部根本没办法用马达带动大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