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充电器问题,请前辈们帮忙选选,谢谢

楼主(2011-06-15):
1.IMAX B6

IMAX B6功能智能充电器简介:
*输入电压:直流12V-16V或交流220V转直流12V/5A开关电源适配器
*充电电流:0.1-5A,步进0.1A
*放电电流:0.1-1A,步进0.1A
*可充Nicd/NiMH电池节数:1-15节
*可充Li-Ion -Po -Fe电池节数:1-6节
*可充Lead-acid(Pb)电池节数:2-20V
*具备温度测量功能,随时监测电池温度。客户需自行选购数字温度传感器组件。
*高精度平衡充功能(2-6节)
*散热方式:金属外壳散热
*显示:16X2字符型LCD显示屏
*重量:580克
*外形尺寸:133X87X33mm

2.IMAX B6AC PRO

*输入电压:直流11V-18V或交流110V-220V直接使用
*充电电流:0.1-5A,步进0.1A
*放电电流:0.1-1A,步进0.1A
*可充Nicd/NiMH镍氢、镍镉电池节数:1-15节
*可充Li-Ion -Po -Fe锂离子、锂聚合物、磷酸铁锂电池节数:1-6节
*可充Lead-acid(Pb)铅酸电池节数:2-20V
*具备温度测量功能,随时监测电池温度。客户需自行选购数字温度传感器组件。选购原厂温度感知线
*高精度锂电平衡充功能(2-6节),电压精度0.01V
*散热方式:铝合金外壳散热
*显示:16X2字符型LCD显示屏

3.IMAX B6AC

操作电压范围:
直流11.0-18.0V
交流/直流适配器 15V/5A
交流输入电压 110V~240V
功率:
最大充电功率 50W
最大放电功率 5W
充电电流范围:0.1~5.0A
放电电流范围:0.1~1.0A
锂聚合物电池平衡耗用电流:300mAh/cell
NiCd/NiMH电池数量:1-15 cell
li-ion/Polymer电池数量:1~6 series
pb电池电压:2V~20V
重量:550g(净重)
尺寸:134×142×36mm

(说明:不需另外接电源适配器,可直插110V-240V家用电充电)

4.IMAX B6AC+

产品介绍
iMax-B6AC+是一款双输入智能充放电器,是运用内置高性能的微处理器的高科技和专业操控软件的快速充电/放电器,温度检测器,内置适配器。
性能参数
输入电压: 11.0 ~18.0 volts
电路电压: 交流电 ~直流电 (DC 11.0~18.0V/5A)
最大充电电功率 50W
最大放电电功率5W
充电电流范围: 0.1 ~5.0 A
放电电流: 0.1 ~1.0A
充Li-Po时的平衡电流: 300mAh/cell
可充NiCd/NiMH: 1~15cells
可充锂电: 1~6 串联
Pb电压: 2V~20V
重量: 646.5g(净重)
外形尺寸: 134x142x36mm

5.IMAX B8

—电压值:10.0-18.0V
—电路容量:最大150W
—充电电流值:0.1-7.0A
—放电电流值:0.1-5.0A
—单个电池的电流:300mah/cell
—镍氢/镍镉电池个数:1-27cell
—锂离子/聚合物级数:1-8节
—PB电池电压:2 to 36v
—重量:700g
—尺寸:160*120*40mm

6.IMAXB8+
产品介绍
IMAX-B8+智能充放电器,是运用内置高性能的微处理器的高科技和专业操控软件的快速充电/放电器,包含温度检测器。
性能参数
输入电压: 01 ~18 volts
电力: 最大 150W
充电电流范围: 0.1 ~7.0 A
放电电流范围: 0.1 ~5.0A
充Li-Po时的平衡电流: 300mAh/cell
可充NiCd/NiMH: 1~27 cells
可充Li-Po/Li-Ion: 1~8 串联
Pb电压: 2~36V
重量: 510 G
外形尺寸:163.8x106.2x45.6mm

网友:
看你要冲什么电池 如果你只用LIPO 那么B6 不是最好 因为它不是平衡充 只是先串冲后平衡  但如果你即用LIP0又用NIMH  那B6还凑合  (B6 B8 都差不太多 就是B8能冲8S B6 6S而已 同样都是串冲后平衡  选充电器还是平衡充比较好 最低端的LIPRO  到A6 在高级就不推荐你了

网友:
我选 IMAXB8+
我现在用的是 IMAXB6+
平衡精度都在10毫伏以内
配合DIY的并充板,充电速度也快。
能充常用的镍氢电池。

楼主:
主要充电直的2200mah 3s 20-40c的电池,最好是平衡充。主玩450sport

楼主:
谢谢各位,已决定购入UNA6 PLUS锂电平衡充
第二代UN-A6 UNA6 PLUS 升级版充电器

全新的外壳和PCB布线、更大更清晰的LCD显示屏、更强的对流散热设计。UN-A6PLUS新登场。

1,加入了输入电压显示,对电源电压一目了然。

2,加入动态平衡功能,能根据各电芯的电压微调充电电流,缩短充电时间。

3,采用了高精度的AD转换电路,电压控制精度为正负0.002V,电流控制精度为0.1A,无论每路充电电池的特性如何,充电结束时各路电池电压偏差小于5毫伏。

4,真正的六路独立充电互不干涉,实时显示六路电池的电压和充电电流,让你对电池的充电状态一目了然。

5,加入级联功能,可以把两台A6组合成12S充电器并且共用一个输入电源。

6,更全面的保护,输入过压、反接保护、输出反接保护、输出损坏保护。当CPU检测到某路电压已经到达预设值时,这路充电电路将被锁定使其停止工作,让你的电池没有过充的担忧。

7,全自动温控散热设计,充电器内部温度过高时,CPU自动启动散热风扇,而且转速随温度的变化自动调整。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散热不良超过了极限温度,充电器会暂停充电(防止器件损坏),待温度回落之后自动恢复充电。

8,充电器输入的工作电压为直流12~14V,输入电压超过15V则将进入保护状态,发出间隔0.6秒的报警声,且不进行充电工作。

9,拥有5种工作模式(并充、人工、自动、放电、级联)功能更强。

充电接口.可同时充三组2S或两组3S或一组6S.

保姆接口:
新版散热风扇由原来的底部一个大风扇改为现在侧面两个小风扇散热:

通电界面显示:

包装及说明书:

网友:
亲身体会后的忠告:买什么牌子都好,千万不要买mega power ,我不同时期买了两套mega power 960sr,一个新款(蓝色),一个旧款(黄色),朋友也买了一套GEMINI-2014 DUO(用了一个月就坏了一边,2个月了还在跟商家处理中)。这个牌子的充电器很容易坏(或软件错乱),坏了之后问了很多人和商家,都说没有保修和维修,连个生产厂家都没有,极有可能是打着外国名称的山寨产品。大家要小心,买充电器一定要问清楚有没有生产厂家维修在购买(大部分的产品,不要相信什么国外品牌,大多都是国内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