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一致性调整

楼主(2011-06-15):
3个倾斜盘
舵机
,有一个比其它两个行程大,我的遥控是FF9在直机 HELI(swh1)模式下想单独调整这个舵机的行程,请问在哪里调整?我在 END POINT 这一项里面调,不行,望知道的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舵角行程噻

网友B:
最好把舵机换成一样的。

楼主:
呵呵,就是换了一个不一样的舵机,这个后换的舵机行程比原先的大。。。。。。。。看到李哥的JR控可以单独调舵机行程,我想FF9估计也应该可以吧,但找遍说明书都找不到设置办法。。。。。是FF9没有这功能还是我没找到,谁帮帮忙

网友C:
FF9要是有中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