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中联固定条怎么拿下来?

楼主(2011-06-16):
原厂的脑残,装机装不好,自己拆了重装。发现中联固定棒子拿不下来,请问大家是怎么拿下来的??

网友:
用个同样的销钉顶住然后慢慢的敲入,当中联里面的销钉顶 出来一半时用钳子拔出即可。
旧版的200横轴的这个设计很傻 ,除了难以拆卸,炸机还容易炸断横轴螺丝而报废整个横轴(虽然横轴是3mm,但横轴不是穿过奖夹轴承, 而是2mm的横轴螺丝穿过轴承,炸机受力最大的是横轴螺丝 )。换成新版的横轴和奖夹就解决了上述拆卸问题,而且再也不会断横轴了。

楼主:
谢谢楼上,敲出来了,外观破损了。因为这个换新款中联和桨夹,不太值得吧?200~300¥哦

网友:
这个销子不装也行 横轴螺丝两面对拧锁紧

楼主:
有必要买?贵啊

楼主:
那个固定的棍子要不要都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