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虎改造

楼主(2011-06-16):
田虎一车速过快,电机属高转速型,恒龙的是低速型,於是把HL电机换在田齿葙一试,哈哈..车速减慢了约在40-50%相差不小,慢速扭距也略有增加.车速也较合适

田宫摇臂改善间隙,在摇臂内里加上胶轴套,可减低与内固定座磨擦出现凹陷现象,也可改善路轮出现八字,改装看图.....

网友:
学习了,回头我也把马达给换了去

网友:
还是田的好啊 ,羡慕中!

网友:
论坛少有的田虎的改进作。顶一个

网友:
这些都没动,就是换了M4波箱后感觉右主动轮打到右边第一扭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轴短了点吧 或高低也不同

网友:
改造必须支持!

网友:
哈哈 扭杆那里我是电胶纸打了N圈保护而已

网友:
胶管的应用太有用了

网友B:
打死我也不动那个扭杆了……
LS有兴趣的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死我也不动那个扭杆了……
说个理由,是难拆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