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多轴电机及桨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1-06-16):
求教四轴电机及桨的配置问题
潜水很久,看了好多帖子,都是多轴最好是配低KV值的电机,但低KV值电机势必就要换大桨,但换了大桨后多轴的抗风性有差了,各位大侠,如果我采用高KV值电机,小直径大螺距的桨可以吗?还有,是不是真的桨大了多轴的抗风性就差。多少大的桨配起来抗风性比较好?求教
如果用蝎子电机 HKII-2208-28 电直专用无刷电机它的最大功率是200W,最大持续电流是18A,最小无负载电流是1.15A,可以用吗?配多少大的桨,求教。

网友(2011-07-18):
爱莫能助!
没有高手吗?还是………

网友(2011-10-20):
C2208,最好是配8045桨,如果是用9吋的3叶桨,效率也不错。

网友(2011-12-12):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是怎么得出来的? 为什么?
你已经用蝎子电机 HKII-2208-28 电直专用无刷电机它的最大功率是200W,最大持续电流是18A,最小无负载电流是1.15A,可以用吗?配多少大的桨,你应该去问他们,向他们求教才是 ...

看看MD,他们的桨不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