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用的减速齿模数是多少的?

楼主(2011-06-16):
船用的减速齿模数是多少的?
以前搞过的项目都是15级的,没用减速齿。曾经兼项一年V3.5也只是当操手。  现在准备自己做个FSRV3.5玩,做齿轮架的时候发现居然不记得齿轮是什么模数的了。
百度了下,好像模数的定义是齿廓间距与圆周率的比值。记得以前减速比都20:30左右,齿轮大小也是20MM和 30MM左右,这个模数怎么算的了?
求高手解答,给俺恶补下这个知识。

楼主:
刚自己算了下,如果是直径20MM的齿轮,20个齿,那就是模数0.5,不知道理解 正确否?

网友:
像现在3.5和7.5一般都用1模数的齿轮。像CMB那种特殊的发动机会用0.8模数的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自己算了下,如果是直径20MM的齿轮,20个齿,那就是模数0.5,不知道理解 正确否?

有个公式,直径=(齿数+2)*模数,所以根据这个计算,模数是1左右

网友:
绝大部分是用1模数的齿轮。简单的理解模数越小齿越细,模数越大齿越粗。相同的齿数,模数小齿轮的直径也小,CMB的VALVOLA21因为是反转的,发动机要反装,安装空间小,所以用的0。8,自己做么还是用1把,0。8的齿看上去总是细了点

楼主:
齿轮模数

模数”是指相邻两轮齿同侧齿廓间的齿距t与圆周率π的比值(m=t/π),以毫米为单位。模数是模数制轮齿的一个最基本参数。模数越大,轮齿越高也越厚,如果齿轮的齿数一定,则轮的径向尺寸也越大。模数系列标准是根据设计、制造和检验等要求制订的。对於具有非直齿的齿轮,模数有法向模数mn、端面模数ms与轴向模数mx的区别,它们都是以各自的齿距(法向齿距、端面齿距与轴向齿距)与圆周率的比值,也都以毫米为单位。对於锥齿轮,模数有大端模数me、平均模数mm和小端模数m1之分。对於刀具,则有相应的刀具模数mo等。标准模数的应用很广。在公制的齿轮传动、蜗杆传动、同步齿形带传动和棘轮、齿轮联轴器、花键等零件中,标准模数都是一项最基本的参数。它对上述零件的设计、制造、维修等都起著基本参数的作用(见圆柱齿轮传动、蜗杆传动等)。
  齿轮计算公式:
  分度圆直径 d=mz m 模数 z 齿数
  齿顶高 ha=ha* m
  齿根高 hf=(ha*+c*)m
  齿全高 h=ha+hf=(z ha*+c*)m
  ha*=1 c*=0.25
  图片中的应该两箭头之间距离是t。

恶补后,网上找到的资料,我复制粘贴过来的。说得很明白,问题已解决了。  还好没凭印象做事,我差点订了模数0.5的齿轮铣刀来了。  时间太久了,记忆出问题了。
感谢大家指教!

网友A:
你钱真多啊。。。。居然去定齿轮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钱真多啊。。。。居然去定齿轮铣刀

没办法咯,本地小地方没人帮做的。 自己折腾,一贯的习惯了。 都自己能做那感觉比较好,什么都去TB买等也难等啊,还不知道如不如自己的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