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软件画图最好

楼主(2011-06-16):
mach2 能不能画图。我安装的只有加工,编写G代码。用什么软件画图最好

网友:
大家静一静

听听6楼怎么说

网友:
用什么软件画什么图,这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来听课的

网友A:
我看了些教程, 发现SW非常好, 但我还没用过, 只看了几天教程,没有下 载到可用的版本,

SW还非常好学,从教程看, 操作比较简单,易于理解,功能又多又实用.

在 SW 之前, 我用的 3DMAX建模,这个非常不好. 不是用来作机械设计的软件,是画个东西好看的软件.

3DMAX的问题在于,没有办法非常精确的控制我们要的图形,更没办法出图纸, 要修改模型也非常不方便.

要画点圆孤,切线, 在3DMAX中,非常非常的困难, 用 SW 很容易就处理这些东西了.

所以我建议, 学 SW吧, 我正在学, 都和我一起学吧.

网友:
我以前也用3dsmax,最近发现Rhino很好

有3dsmax/maya/AutoCAD的使用经验再接触Rhino感觉真方便,很多是相通的。Rhino的NURBS很稳定,制图像CAD一样精确,可以在空间里任意标注尺寸,以前在3dsmax里我还用那个很傻的皮尺在量,还要用计算器算,很累。
近日用Rhino设计一个绘图工具,可视性极佳,和AutoCAD之间相互交换文件兼容性挺好。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些教程, 发现SW非常好, 但我还没用过, 只看了几天教程,没有下 载到可用的版本,

SW还非常好学,从教程看, 操作比较简单,易于理解,功能又多又实用.

在 SW 之前, 我用的 3DMAX建模,这个非常不好. 不是用来作 ...

网友:
UG挺好,可以声场G代码

网友:
UG的教程,我也看了一些,感觉 UG的操作没有 SW这么方便, 不如 SW直观   G代码用  POWERMILL 来生成, 那个的加工策略丰富, 可以选择的余地大.

网友:
个人认为,UG做三维数据好,SW简单一些,出图方便是。

网友:
sw 好 但是没有数控功能

网友:
SW是什么?SolidWorks吗?

网友:
sw是什么?
我只会UG和3Dmax和acad

网友:
pro-e有用过的吗?

网友:
只会cad的路过

网友:
机械作平面图CAD首选,三维作图SW入门轻松。

网友:
正在恶补CAD2008,先入门这个最基本的软件再说,感觉这个软件画零件图很合适,其他的不了解。。。

网友:
自认为CAD功底还不错

网友:
没有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