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600初步飞行映象

楼主(2011-06-16):
LOGO600已经飞了半个月了,感觉和亚托600ESP有很多不同之处啊:正、倒飞悬停可以双手脱控,走航线没有偏航的现象,做钟摆基本不要修正,非常稳定,动力够用,声音纯正噪音小,特别是头罩非常漂亮,不花哨但醒目;可能是我调试的原因,原地筋斗没亚托快,旋转速度比亚托低,自旋翻还不适应,没有亚托那种暴力感、重量感。总的感觉是不错的机机,适合我的飞行风格,非常喜欢。

LOGO600配置:XXD电机500KV、BLS253/251、凤凰HV120、大VBAR5.0E、花牌6S-2600/3300电池
亚托600ESP配置:FS600无副翼控制系统,BLS253/251,凤凰HV120A,XXDD电机630KV、蝎子4025-630KV电机。

网友:
好想也有一台。。。

网友:
如果我有台狗的话,估计也舍不得拿出来飞!技术太差了!

网友:
玩到一定地步就从业余走上专业道路了,等3D飞的很好的时候肯定也会买更好的机器。就飞飞悬停的好机器也是浪费。

网友:
飞过,感觉像飞模拟器一样

网友:
也不是logo没有那种暴力感,看配置和飞行风格

要想有那种感觉,旋翼头转速加大,换大电池或者碳骨增加起飞重量,再来个620桨

你看Bertkammer飞的,感觉就很想Align的飞机

网友:
z怎么不买套机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不想浪费原来的设备哦 。

网友:
Logo是可以暴力的,你试试螺距爆*力跳到4,用4000电池,转速油门到85以上,620大桨,原地筋斗的问题只是个参数问题

网友:
飞机 是 调出来的
你要翻滚 多块 飞机 就有 多块、、、
你要自旋 多块  可以块到你 看不见头尾、、、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