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有没有能与PC通信的遥控器

楼主(2011-06-16):
也就是
遥控器
与PC相连,然后PC可以通过软件控制,还可以直接通过摇控器控制?

网友A:
这个很复杂,首先软件控制就要开发软件,而且电脑没有遥控灵活,还要配备稳定系统,线路设定,GPS一系列系统,那就不是模型了,是无人机了。

网友A:
e。上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想用这么复杂的,就像Ad.Drone一样,能用pc控制

网友B:
只要让电脑的音频口发出PPM信号,控使用教练功能就行了。FPV区已经有高人搞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能不能发个链接,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