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微型四轴(测试)

楼主(2011-06-16):
看了国外那个微型四轴,感觉很有意思,于是自己diy了一个,断断续续到现在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了,还没飞起来,硬件和软件还有很多地方都需要改进。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2NDcxOTI0.html

网友:
无论如何先顶,顶到飞起来为止.

网友:
这是拆红外四轴的吗?

网友:
经鉴定: 楼主强人一个

网友:
无线通信是nrf24L01模块吧  没有看到陀螺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无线模块:NRF24L01
mcu:       STM32F103RBT6
陀螺:     L3G4200D
加速度计:LSM303DLHC

网友:
飞起来了吗?

网友B:
哈哈 ~~~

我也在做 无线用的是红外。没有用陀螺仪,用了一个三轴加速度计MMA7660(很便宜)。
万用板飞的线,太重了也没有飞起来呢,等调的差不多了在做PCB。
请教下你的马达是怎么调速的,我用的PWM方式效果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做 无线用的是红外。没有用陀螺仪,用了一个三轴加速度计MMA7660(很便宜)。
万用板飞的线,太重了也没有飞起来呢,等调的差不多了在做PCB。
请教下你的马达是怎么调速的,我用的PWM方式效果不太好 ...

我也是pwm,不知道你说的效果不好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回复 楼主:

5V接的8050占空比到最小时还是没有直接接到3.3V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接的8050占空比到最小时还是没有直接接到3.3V上快。

8050自身压降太大,我以前也用的那个,现在改成场管了,还有可能就是你的基极电流太小,三极管没有饱和导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8050自身压降太大,我以前也用的那个,现在改成场管了,还有可能就是你的基极电流太小,三极管没有饱和导通

 谢谢指教!
现在飞起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教!
现在飞起来了吗?

没有,静态姿态测量没有问题,电机转起来陀螺输出跳动很大,怀疑是震动问题,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所以换了陀螺,重新画了板子,还没发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静态姿态测量没有问题,电机转起来陀螺输出跳动很大,怀疑是震动问题,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所以换了陀螺,重新画了板子,还没发回来

陀螺仪我还没有用上,我用的MMA7660.觉得有个加速度计就够了。

网友:
坐等试飞成功

网友:
期待试飞成功

网友C:
我觉得加速度传感器对振动更敏感,电机转起来之后,姿态跳动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加速度传感器对振动更敏感,电机转起来之后,姿态跳动会很大。

加速度计肯定是受影响的,但它只是个辅助项,姿态主要还是用陀螺测量

网友(2012-01-03):
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