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捺不住了,到底500怎么样?

楼主(2011-06-16):
如题
现在老是心思思想入500
到底哪个机型好啊?
又好像回到两年前选450的时候一样
哎!!

阳台俠请教您一下,你的500怎么样
目前排除宇宙牌

网友A:
准备出个500E。新春的。买了不敢玩

楼主:
只想要新的

网友:
比想象的大,对电池要求比450高

网友:
个人意见  目前450更加适合你

楼主:
我已经有了450
我的意思是指品牌质量啊

网友B:
给你个建议
用冰人的标准舵机侧板,然后冰人的推力轴承座。然后机身组件用飞越的就可以了,尾巴也都用飞越的。

旋翼头用RJX的无副翼头吧,  这样搞下来  也不算太贵,主要是使用起来也比较保险一些

网友:
喜欢就买啦!想那么多干嘛

网友B:
其实收个宇宙牌的  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450大
木有认真看帖的童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建议
用冰人的标准舵机侧板,然后冰人的推力轴承座。然后机身组件用飞越的就可以了,尾巴也都用飞越的。

旋翼头用RJX的无副翼头吧,  这样搞下来  也不算太贵,主要是使用起来也比较保险一些
这个建议可以考虑

网友:
上吧 我的也是新春的 也没见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收个宇宙牌的  也不贵

收:是指二手
二手:代表用过
用过:代表磨损
磨损:代表精度下降
精度下降:代表就是和普通品牌没什么两样
没什么两样:代表不用考虑!

网友:
标题

那得看是飞过多少起落的,再说哪有磨损得这么严重的,不可能磨一下就变成山寨机的,毕竟是亚拓的。可以磨损的也就几个地方,飞到不能用要多久,换掉就是了

网友:
这个排比好,环环相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备出个500E。新春的。买了不敢玩

对这个感兴趣啊!我qq:451397467  是全新的么?诚心收

网友D:
  我的就是宇宙牌的啊        *ESP 买来就改的皮传! 最近才又换回轴传! 现在加上MB用!

楼主:
千盼晚盼

引用 网友D:
  我的就是宇宙牌的啊        *ESP 买来就改的皮传! 最近才又换回轴传! 现在加上MB用!

我以为你的是飞耐的呢
那也说说感觉吧,没有灰过大机,主要说下电池这块就可以了 与450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