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1.螺距 2.油门、方向舵混控设置

楼主(2011-06-16):
1.正常模式和3D模式螺距曲线怎么弄。还有油门曲线。
2.油门、方向舵混控设置,这个需要打开吗?
3.十字盘里也可以调整行程的,那个跟舵量调整有什么区别。
谢谢各位大侠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A:
我手机上的,打字慢,只能简单点。新手3d别管他,油门跟方向混控在锁尾模式下不开,非锁尾模式才开,这个一般你也用不着。如果连锁尾模式都不懂的话,还是多潜水。有些问题别人是不会回答你的,因为你要多潜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说锁尾我不懂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油门、方向舵混控设置`````这个本身就是针对锁尾的设置.
非锁尾模时,螺陀仪不工作,依靠油门、方向舵混控来控制大桨旋转变化产生的不同大小的反扭力       油门、方向舵混控打开后还要设置混控曲线                             (貌似现在没人这么折腾)
锁尾模式时,螺陀仪感应尾部的偏移,控制尾桨螺距自动修正飞机.例如:如果因为风吹,使你的直升飞机尾旋翼向左转动,陀螺仪将会感应到这个变化(并确认不是人为操作的),并且将这个影响修正。
一个小小的问题要解释很多,并且你不一定能懂.所以建议你多潜水            希望我没有把你的第二个问题理解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机上的,打字慢,只能简单点。新手3d别管他,油门跟方向混控在锁尾模式下不开,非锁尾模式才开,这个一般你也用不着。如果连锁尾模式都不懂的话,还是多潜水。有些问题别人是不会回答你的,因为你要多潜水
油门跟方向怎么混控?我的控怎么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门跟方向怎么混控?我的控怎么没有这个功能?

不知道你是什么控,我的FUTABA 6EX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