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锁尾舵机可以直接插在接收机上当普通舵机使用吗?会 ...
数码锁尾舵机可以直接插在接收机上当普通舵机使用吗?会不会烧毁或损坏

楼主(2011-06-16):
数码锁尾
舵机
可以直接插在接收机上当普通舵机使用吗?会不会烧毁或损坏

网友A:
只要电压符合要求,没有问题,放心用。

网友B:
完全可以!

网友C:
760的窄频不行,例如BLS251.9251,9256等等

网友D:
不要省钱,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E:
一次到位最好

网友F:
我对这个也不懂 不过平时觉得 锁尾舵机质量应该比普通舵机好得多。 用在固定翼上也不错吧?

网友G:
可以可以

网友:
难道楼主要把锁尾当叙盘舵用>???

网友H:
锁尾舵机一般更贵啊

网友I:
就地板回帖对了,直接说可以的去把760us的锁尾舵机插到接收上,过会时间看烧不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