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用黄铜雕一付象棋,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楼主(2011-06-16):
黄铜棒已经买回来了,迟迟没有动手,相等大家帮忙出出主意后再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车出大概形状,怕费料,用最薄的锯锯下,愿意浪费车刀切断,慢慢雕。

网友:
进来留名看看楼主怎么做,我老早也想自己搞一副

网友:
把棒化了消失模铸造烧饼,然后刻字

网友A:
铜不适合,出汗吸收铜,对身体不好.

楼主:
用数控车车成腰鼓形状是否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不适合,出汗吸收铜,对身体不好.

这个到没有想过,雕好后要喷清漆?

网友:
上5轴

  雕一套裸女+裸男对战的黄铜象棋。

网友:
按照优先级高到低排列,建议用:钛合金、不锈钢、铝合金(阳极氧化)、檀木等

网友:
我觉得黄铜板比黄铜棒好

可以一次装夹雕刻完成。黄铜棒的话要切,还要不停的装夹定位,对刀。到时做出的几十个棋子肯定不太一样。这样很不好看。
板材的话,正反面光几刀。平整,光靓后。一次雕刻OK.试雕用一快木板。木板雕OK再上铜板。铜贵啊,要小心。

网友:
将军的时候会不会摔烂桌子啊

网友:
不好!激动的时候扔棋子,可是不好

网友:
铜太软了。掉地上就一个变形

网友:
用钛多好

网友:
建议用铝做 然后氧化上色!

网友:
我想用环氧树脂板雕刻一付象棋

刀路如下,不知可否。

网友:
环氧树脂板从10多元到50元都有,楼上的买过吗?

网友:
曾经想做一副45钢的,因为料好找
毛坯车了几个,然后因为腐蚀字总弄不好就拉倒了
那个年代不知道雕刻机,呵呵
鼓型的外圆是手感出来的,没必要数控车

网友:
要几十个棋子的鼓的大小差不多的话, 还是用数控车比较容易一点, 手工估计对手艺要求比较高.

网友:
应该用钛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