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红板KK

楼主(2011-06-16):
昨天把MR的KK换上了XXD系列的旧设备,刚才没事就调试了下,有些疑问。
原来是FY90Q接的,现在换了飞控于是电机启动不一致。把Y顺时针转到头,油门行程可以调整,但是断电以后发现又不行了,何故?
P转到头发现不能调整中立,飞控没有反应。群友提示MR的KK刷的是德版4.5没有中立点调整。
油门推到最大,机器逆时针在地上打转。微调到最大还是不行,可有办法解决?
手头还有另一块黑色版本KK,带了一个串口调试器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这个红板上?两个KK的单片机是一样的,想刷个Y4玩玩。不行的话搞USB烧录器不知道两种都能刷么?

网友:
串口调试器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这个红板上?
能。。建议你直接刷韩版1.7.
比德版好调很多
目前淘宝上能买到的KK都能通刷固件。只不过刷的时候选择下芯片型号就行了。

楼主:
油门行程问题

谁有好的建议啊?不能保存油门行程很奇怪耶
好盈电调给FY90Q用了,这个XXD20A不行了么?

楼主:
第一次调试

刚刚上桨调试了,油门行程无法保存先不管了。YPR都在中立位置,起飞到2米看着正常,继续加油门开始左右快速震荡并顺时针快速旋转。降低Y和R感度,直到图上位置还是一样,还能再调低么?

网友:
我也有个红板,TB的89元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飞过么?说说调试经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没通过电,当配件备用的

网友:
你刷个韩版固件吧。
我也是红版
德版固件横滚电位器调很低还是抖。
韩版能到45左右

明明很多人都说了韩版稳很多
为啥就有人不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