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450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请高手帮解决一下!

楼主(2011-06-16):
昨天爽飞一块电池以后,飞第二块电池的时候,飞机开始出现向右自旋。我推动方向杆发现尾推回中不是太好。我拆开尾舵机的连接杆,然后再推动方向杆,舵机臂回中还是不到位。我拔掉陀螺仪,把尾舵机直接插到接收机通道上,发现舵机有一个方向回中有一点点的不到位。我又换了一个其他舵机,还是出现同样的情况。高手帮忙判断一下是什么问题。不会是我的遥控器的问题吧。

网友:
把资料清空后再试,如果还是老样子还真给你答对了,遥控器问题了

网友A:
你怎么判断回中不到位的? 锁尾模式下尾舵杆回中舵机臂是不回中的

我知道的一些是尾舵杆左右打到头两三次, 放开回中一秒钟, 尾舵机会回中, 不过我不确定所有陀螺都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判断回中不到位的? 锁尾模式下尾舵杆回中舵机臂是不回中的

我知道的一些是尾舵杆左右打到头两三次, 放开回中一秒钟, 尾舵机会回中, 不过我不确定所有陀螺都这样

LZ已经不经过陀螺仪直接把舵机插接收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已经不经过陀螺仪直接把舵机插接收机了

没看仔细, 不好意思了

楼主:
有出现一个新问题。。。。飞机在加到一定油门的时候。。我拉方向舵就没有放映。。

网友:
测一下BEC电压?

网友:
动微调了哈……我猜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