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全铜齿葙力量测试

楼主(2011-06-16):
此全铜齿葙不算平宜,齿轮造工粗糙,噪音大,齿比较高,扭力相对比HL大也比田的大,全速较幔,但车速较真实,电机功率像较大,低速过障也很易.全速有点像刚改HL电机配田的齿葙 田虎般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8P6jVKU9m-8/

网友:
    看看,你说模型研发人员吗?

网友A:
不错,我喜欢,哈哈
不过我担心的是,磨损是不是很厉害,因为材质是铜的

网友B:
我早就说过绝配吗!就是工艺差点,需要自己动手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早就说过绝配吗!就是工艺差点,需要自己动手调整。

你那铜波箱搞好了没有

网友:
早搞完了。没买到换的尼龙齿,调整了下原来的齿轮,基本是没问题了。运行噪音小于HL金属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喜欢,哈哈
不过我担心的是,磨损是不是很厉害,因为材质是铜的
或许较田的耐操补充点..如电调够给力扭力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全铜齿葙不算平宜,齿轮造工粗糙,噪音大,齿比较高,扭力相对比HL大也比田的大,全速较幔,但车速较真实,电机功率像较大,低速过障也很易.全速有点像刚改HL电机配田的齿葙 田虎般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 ...

电压到10V就能奔起来!这个马达堵转就7A多,2个16A。

网友:
很有力量啊。

网友:
履带抓地力真不错 。

网友:
我也有一个感觉还可以,做工还可以。拉力很大,不过就是要调整。要不然跑着跑着波箱就散架了。

楼主:
齿葙出厂就固定了齿距,基本上没得调,噪音大是齿轮加工不到位,齿咬合也欠佳,还能调个什么?

网友:
帅气!可惜没有配小三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葙出厂就固定了齿距,基本上没得调,噪音大是齿轮加工不到位,齿咬合也欠佳,还能调个什么?

除了第一组大齿轮和最后的小齿轮,其他齿轮均可以换位和马达小齿轮可以调一定位置。(找到最佳齿合点)原因就是加工的一致性的确是个问题!此后自己又买了好几组齿轮去换,希望效果会有更好的改善。结果虽有改善,精度上还是会不太如个人期盼!最老火的是这个家伙用的最不常用的0.7模齿轮!应该拉出去B了!必须!!!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葙出厂就固定了齿距,基本上没得调,噪音大是齿轮加工不到位,齿咬合也欠佳,还能调个什么?

调个什么? 可以调的多了。我的那个3:1就是因为电机的固定角度部队导致咬合欠佳。重新固定后好了很多。
还有就是这种波箱的各个轴的是用螺丝固定。跑之前要确定是否上紧。我的有一次没有确认,结果跑了一半
齿轮就掉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齿轮换位有庇用 那三个相同的齿,换也还是一样,单电机可调一点,买新齿也没差,还是这德性,0.7没有不好承载力较高只是造工不到位用那个模数也没差别,我二组回来泡在煤油内接电运行15分钟,煤油就充满铜销,那些滚齿刀不给力,买钢齿再加工改改更好....

回17楼
镙丝没上好是人品问题,你说可调的多,还不是调调电机而已,如造功到位,电机是不能调的,我还在想你有什么秘技

网友:
不如前面的齿改其他的模数的钢齿,只要齿距配合的一样,前面2级用0.5模的,第3级一个齿是0,5,一个齿是0.7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17楼
镙丝没上好是人品问题,你说可调的多,还不是调调电机而已,如造功到位,电机是不能调的,我还在想你有什么秘技

是人品问题我不知道,反正螺丝松动结果轴跑出来的大有人在。只少HL波箱听说过打齿的还不止于轴都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