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冰人的推力轴承座怎么样?

楼主(2011-06-16):
如题,和飞越的一体轴承座比较,哪个更值得升级呵?谢谢。

网友:
冰人推力滴进口推力轴承和CNC马达座的精度都是有目共睹的,就是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贵了

因为价格是山寨轴承座的两倍。。。我一直没上~~  买了一堆便宜轴承,炸费就换。。。

网友:
冰人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当然是冰人的!

网友:
冰人的,我的500E上是冰人的,非常顺滑

网友:
推力轴承座最大卖点就是炸机不易伤主轴轴承,但一个轴承座的钱可以买近百个国产轴承了,炸一辈子都炸不完~

网友C:
国产轴承一个不到一块钱?

网友:
呵呵,好象记得买过0。85元一个的主轴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轴承一个不到一块钱?

我在两家轴承店买的主轴轴承都是一块钱一个,如果一次买一百个估计老板会以批发价卖给我~

网友:
我的主轴轴承也是一元一个的

网友:
我的450  飞越轴承座 + 定期换轴承。。。
冰人的东西?? 还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轴承用进口好还是国产好?容易炸坏?

极少炸机可以上进口的,经常炸机就用国产吧,这玩意都是炸坏的多,自然磨损坏的机率很低~

网友E:
呃....主轴承炸坏了是个什么现像?从来没看过自己的呢,炸过两三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呃....主轴承炸坏了是个什么现像?从来没看过自己的呢,炸过两三次了.

主轴承坏了,机体振动会增大,一般大炸过后都要检查上面那个主轴轴承,看看是否顺滑,如果转起来有卡的感觉就要换了~
这个轴承炸机时受力很大,主轴如果弯了这个轴承有相当大的机率会坏掉,就算是进口轴承也扛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