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维宏3D卡在研华IPPC-9150工业计算机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6-16):
我有一块维宏3D卡,在普通电脑上使用正常,但装在研华IPPC-9150液晶工控机上,软件装后不能正常工作(维宏软件打不开报错,卡硬件驱动装好),请高手们指点,先谢了

楼主:
研华液晶工控机IPPC-9150说明书

楼主:
肯定是XP的sp3,谢谢

网友A:
我找了台WIN98,才70元,不包键鼠
稳定就行了,我觉得没必要动真格搞那么专业.
毕竟不能精通所有细节.出错就难免的.既然如此.何必为难自己呢?
有最简单的办法就用最简单的办法.用最快的时间,最简单的办法,出效益,才是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装的版本Ncstudio V5.4.49 中文 Setup软件

楼主:
启动维宏软件打不开,报错提示:运动卡自检错误,或不存在

网友C:
pci口的的问题 可能接触不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