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的疑问

楼主(2011-06-16):
前段时间入手A6一个,但是用电显测电显示电压偏低,没有怎么注意,估计是电显精度不够
但是前几天充完电之后有点兴趣,便用朋友的亚拓的电显和万用表测了一下电压
结果发现电显和万用表的显示电压是一致的!(朋友的亚拓电显是换了高精度电阻的,之前买来坏了一次)
显示结果都是4.18V,并不是传说中的4.2·····
是不是
充电器
有问题?还是?
电压设置绝对是没问题,确定是4.2,电源用的350W12V的台式机电源改装而来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类似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正常。。。
、充完电后电池要自放电的

网友B:
我的才lipro 充才4.17,没必要纠结

网友C:
充完后4。18很正常

网友D:
这正常得很

网友E:
我自己微调的万用表,买成20几,微调好了后,每次跟A6都是一模一样的,准确的吓人,我都怀疑难道0.01
V都不漂 在快没电的时候就不准了,充满电又准确了呀,直从有了它,电池保养就方便多了,一块电也
能飞150个起落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