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飞行习惯养成--版权所有,转帖必究!

楼主(2011-06-16):
正确的飞行习惯养成
警告!!!
在试图操作直升机前,您应该意识到主旋翼叶片和尾部旋翼叶片的高速旋转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损失和伤害;在确保没有对任何事物造成损害的可能的前提下飞行;在任何时候,都要让他人特别是小孩远离模型!把生命放在第一位,飞行出现故障时第一要考虑不要伤害他人,第二不要伤害自己;千万不要玩遥控直升机玩到弄出人命才好,有伤人的可能就马上迫降,宁炸机,勿伤人,玩模型的负面新闻够多的了,不要试图成为一下条新闻的制造者,否则天C会全面禁止模型。永远把救机放在最后一位,记住飞机诚可贵,遥控价更高,若为生命故,两者皆可抛。
准则:
省钱是费钱的开始,对稍有问题的零件坚决换点。宁可错杀,绝不放过,可靠才是第一要务,不能准备充足的备件来修机的模友们还是退模吧,省得害了自己或他人。一到飞场地就急着起飞的模友要记住省时间会更浪费时间,磨刀不误砍柴工,检查一丝不苟模型开始会很烦,但养成习惯就不觉得烦了。
把爱机和控放到别人拿不到的地方,让不懂模型的人特别是小孩远离自己的爱机,没事就把爱机拿出来摆弄一下,没准就检查出小问题了。任何可能会影响到飞行安性的因素,都要彻底的排除,绝对不让它有发生的可能。

楼主:
正 文

第一部分 硬件部分
1、要检查飞机与控等电池电量有多少,各电池的固定是否牢固。用电量显示器或万用表测量一下实时的电压是不是在4.20V。装好电量报警器,这是模型最好的朋友。给自己的控定好定时报警。这是我们模型的保险。大家看着办。
给遥控器和动力电等电池充满电:不要以为前一段时间没怎么用就可以不充了,那样的话往往会引起失控,没正确设置失控保护的兄弟哭吧哭吧不是罪。动力电池最好是在使用前再充满,充满后马使用,这时候电池性能是最好的,对电池寿命也有好处。建议电池在飞行前一晚充满, 飞完后无需充电,有余电放到3.8V左右(不要超过3.85V ,直到下次起飞之前充满即可! 平时保存电池要用充电器的保存模式冲(或放)到3.8V左右,注意电池不能过充,过放(电压和电流都要注意)不能过热。长期保存电池要放保鲜盒里,密封防潮,放冰箱冷藏室冷藏就行,有棋友的电池满电存放过将近2个月,没出现问题,原理就是降低了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速度。但千万别放冷冻箱里冷冻,那样有可能就会使电池内部的隔膜被冰结晶刺破而短路。锂电还有很多要注意检查的地方,我暂时想不起来了,请模友们补充。

楼主:
2、全面检查飞机各零部件,由上到下,由左至右,从前到后,不放过一个反常的地方。动一动飞机能动的地方,旋转一下能旋转的部件,仔细看一遍,全部摸一遍。拧一拧,动一动。检查模型所有的部件是不是正常,有没有断裂、变形及旷量,如果有的话马上换掉,不要带任何安全隐患上天。通常部件从外观上就可以分辨出来,遇到破坏或断裂的部件就马上更换,不要试图用AB胶等胶修复。但有些部件没完全损坏或断裂时,已经有了安全隐患,这时候我们要掰一掰,拧一拧,听听声音。其实模型的零部件现在已经很便宜了,换掉它就是换掉隐患!,省钱是更费钱的开始。是否松动、连接的部分是否还紧密,有没有脱胶的情况,部件有没有断裂等等。往往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很多安全的隐患消除。炸机,大多数都是因为小事引起的。

楼主:
吃饭去回来再发好吗?

网友:
      好    天火继续

楼主:
有顺序有步骤的检查,

兄弟们爱图,那就上图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9a443bd-9809-11e0-93ff-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9e632eb-9809-11e0-8b7c-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a43f333-9809-11e0-99a1-0015c55db73d/
预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