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风神50 VII-SV全金属无副翼 安装中遇到 控制臂严重摩擦. 精度低 VS挑战 我无知?

楼主(2011-06-16):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先上图吧.

这个都是根据说明书安装, 也核对过几次,没有问题.

穿控制臂的这根 主轴 精度也低,侧板 里侧的左右间距 总有3毫米缝隙, 甚至主轴到最后安装控制臂 固定螺丝的时候 看见主轴都缩在臂里面,距离外口估计短 1 毫米,只要紧这个螺丝,就会卡的越紧摩擦越厉害;另外一头没有问题,是不是这个原因而导致侧板 外侧 卡的很紧,而不是十字盘控制臂少了一层垫圈?
玩过风神的指点一下吧

网友A:
兄弟,两边外侧摇臂都装反了哈。。。。,升降舵摇臂照片看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两边外侧摇臂都装反了哈。。。。,升降舵摇臂照片看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紧

经过确认没有反哦, 只是图片有点模糊,手机拍的  但是 十字盘控制臂 正反面应该都有 突起防磨的一层垫圈,  而我的这个控制臂只有一边有垫圈, 正好这个主轴的精度也存在问题, 里面可以摇晃 左右摇晃,关于摩擦跟这个也有关系 ;经过跟其他魔友的详细检查 没有少一个东西.  再次也感谢 上海的兄弟:AWAY

网友B:
LZ摇臂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摇臂装反了!

不会吧,你是第二个说了,  我在检查一下,  我真的是根据说明书装的.晕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