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滑翔机,无机轮解决方案

楼主(2011-06-16):
飞机坐滑板的方法

网友:
这个轮的通过性也不咋的吧

网友(2011-09-18):
终极解决办法,手抛,手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turbo911,您好!请问拖机与滑翔机之间的拖绳多长为宜?谢谢!

网友:
回楼上,一般拖曳3m以下的机型,30m长的牵引线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