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又去试飞450了。又出现新问题了!

楼主(2011-06-16):
亚托450飞机在加到一定油门的时候。。拉方向舵就没有放映。。是怎么回事。不加油门的时候方向舵很正常。

网友A:
方向舵???你飞固定翼跳槽的吧。。。。
意思是尾巴的旋转??难道是因为你舵机力量太小??或者是控的设置没有对??求视频。。

楼主:
舵机的力量太小。也会导致高转速的情况下。舵机无反应吗?

网友B:
舵机问题,把舵机拆开检查下,顺便问下,你用的什么舵机?

网友C:
情况不明,帮顶!

网友D:
看看是不是尾轴弯了 ,导致尾推不滑顺.

网友E:
查看下尾轴

楼主:
尾轴没有问题啊!

网友F:
直机没有离地时发方向打不动很正常啊

网友G:
 没听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