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呀,450舵臂碰齿轮了

楼主(2011-06-16):
上次炸机,修好后调整,在50%油门时舵臂水平,之后打到负螺距,有-9°,可是在-9°时再打舵就发现最下面的
舵机
的舵臂会碰到大齿,我想求教怎么办?
有想过把舵机行程改小,可是那样的话正负螺距又不够了........

楼主:
正螺距
负螺距,打到齿轮,-9°

楼主:
求答 案啊!!

网友A:
行程问题,调小就可以

楼主:
行程小了,正负螺距也小了呀!!!我试了下,只有5°了

网友B:
螺距不够可以调连杆

楼主:
舵臂减短,行程会变小
螺距不够是可以调连杆,可是负的调够了,正的又太小了

楼主:
要怎么搞?

网友:
 要么中立点往上一点,要么调连杆,问题不大

网友C:
短舵臂,大舵量

网友D:
舵臂中立点没有调好,舵臂顺时针转一点,连杆调短些就可以了

网友E:
找中立点的时候螺距曲线在初始状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