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犯了低级错误,遥控对码时出的事故,桨把我手打了两个口子

楼主(2011-06-16):
新买的天地飞6通遥控器与接收机对码,接上电调,电机上的有1047桨,这些都放在桌上的,谁知遥控器上的油门正反开关是反的,对码一成功,电机以最大油门猛转,一下打到我的手上,把手打了两个口子,不幸中的万幸,还好口子不大,没伤到骨头,不过口子很深,后怕。电机线绞在了一块,烧冒烟了,电调烧掉了。

最后总结为啥会出不应该出的事故,就是因为我电机上安的有桨,希望引以为戒,玩航模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万事要小心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啥时候也要注意安全第一啊~~

网友:
恐怖呀!安全!注意安全!!!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引以为戒~~~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

网友:
楼主小心呀  以后玩油机 被这样搞到下 就只有捡啦

网友:
楼主提醒得好,的确要注意安全问题。

网友:
40A的电调?

网友:
。。。。为什么不把电机拿下来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我有预见性,对码前用双脚夹住机尾,全油门没出事。

不过建议这种操作不要上桨。

网友:
一定要先调好电路在装桨啊

网友:
对码电机应该断开啊,真危险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安全第一  引以为戒

网友:
楼主前没看我前两天的帖子哦

网友:
沒事,都有第一次的,絕大多數人都有受傷的經歷

网友:
我也差一点让天地飞7害了

网友:
飞450危险无处不在

网友:
所以我写了一个安全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我有预见性,对码前用双脚夹住机尾,全油门没出事。

不过建议这种操作不要上桨。

小心你的**受伤呵呵

网友:
不要接桨

网友:
楼主啊,我昨天才让你“万事小心”,谁知道就在刚才,悲剧就降落到我的头上

给我的飞翼换个接收机,忘了拆桨,就放在两腿中间还就穿了个裤头,现在想来就后怕。
因为是飞翼,所以要调升降和副翼舵机的正反向,结果鬼使神差的按到了第三通道上,呜~~~~的一声,飞翼就射出去了。好在调机之前下意识的把两腿分得比较开,要不然后果比你还悲剧

网友:
没伤到肌腱,万幸呀

网友:
注意 注意

网友:
什么电调?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电调没有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