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1-06-16):
我是一个新手,想让做一个四轴,
想用 朗宇 X2212 KK飞控
请问要用多大的电调,和多少尺寸的机架,多大尺寸的桨

楼主:
用多少KV的电机

网友A:
2212 KV1000以下 可以用20A的电调 桨用1045

网友A:
当然20A是好质量的哦 虚标的就不行咯

楼主:
轴距多少最好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pid6362389
请看我的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真的没看懂,不如你和我说说吧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寸,是英寸,还是寸
20A的电调哪个牌子的好些
轴距是说对角轴距还是最近的两个电机的轴距

网友A:
桨的尺寸一般说都是英寸 10寸大约=25CM
我的20A 电调是ZTW 当然好赢也可以
轴距指对角电机的轴与轴的距离

楼主:
那么我想做一个机架,轴距多少是最好

网友A: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根据你的设备来调整

楼主:
30a的电调你觉的怎么样还有就是你的配置能和我说说吗?
TDF6A的控可以吗

网友A:
XXD 30A 可以 我的配置上面提到了啊 就在我的回复中就有
6A控没有问题 只要是普通4通就可以 记住一定不要打开混控
不然你就会炸鸡的
对了 我的全配置重量810克

楼主:
我有一只美嘉欣F28的四通摇控,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A:
试试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副翼 方向 油门 升降 够了

楼主:
好的,谢谢,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美嘉欣F28的四通摇控
有独立接受吗?

楼主:
这个我可真不懂

网友A:
那你还是多看看帖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