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E 斜齿 问题!!

楼主(2011-06-16):
550E  3G 原装动力  先换成 188T 的 斜齿大齿盘  电机600MX 1220KV  电机齿轮 用多少的 比较合适!!

网友:
如果还是用原电机的话,斜齿的齿比做成跟直齿的齿比一样的就ok了。

网友:
我也在打算。。用15T电机齿~~或者18T~主旋翼转速会不会太高。。。
就是不知道550上能不能全装上。。。还是。。。

15T馬達斜齒輪 H60175

18T馬達斜齒輪 H55052

188T斜主齒輪 H60062

新主齒中心座組-亮黑 HN6064BA

131T M0.8尾驅動齒組 H60199

网友:
18T 好一点

网友A:
各卖一个不就ok了
18t暴力3d
15t飞f3c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卖一个不就ok了
18t暴力3d
15t飞f3c好了

我只要温柔就可以了。。不喜欢暴力。。。

楼主:
我也是 不要求太暴力 一点点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