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还是没解决 需要大家帮忙

楼主(2011-06-16):
我的小红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吧 刚出生就病了
现在的问题是
1 只要主轴电机转速以高   三个步进电机 就振动这轻微的转动 主轴低转的时候没事
2  还有 三轴的限位开关接上  主轴低转的时候没事  只要转速提高
运行g代码一会   MACH3 里的急停开关 隔一段时间自己闪动停止 按了变绿 一会又 闪动
主轴低转的时候也没事
感觉上面两个问题 都是一个毛病造成的
电机和限位 都是屏蔽线  不过  每个轴的电机线 和限位开关的线 都是用一个航空插头  这个有影响吗
嗨  弄不明白  就不能试机  郁闷啊
以前 试过机 不过那时候还没有装限位开关
还有 以前 只要一通电 三个电机就锁死了  现在通电 只有Y轴电机锁死  zx 轴电机不锁死  不过进入软件就都锁死了
这个本来没当回事  现在想想 是不是 都是一个毛病造成的呢
能是打印口线的事吗  这个线我换过
先谢谢各位了  帮解决一下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屏蔽线是这样接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里你设置大了没?

网友:
来学习解决以后一样可能碰到的问题。

网友B:
可以是线路设计不合理,也可能是走线不合理造成的,但肯定是干扰造成的。通电不锁死你看看并口电平标准不,接口板有没整形电路

网友:
主轴电机的供电做好隔离,外壳单独接地试试。

网友C:
主轴电机是直流有刷电机,很可能是点机的碳刷火花造成的干扰,两个碳刷之间并联一个小的无极电容,直流供电线上串个电感。看看能不能有效果

网友D:
200不顶用的

我试过,机箱接地,设置200,对面工地估计是电焊机或者吊车什么的,没用,最后设成2000 OK了

网友:
学习!谢谢LZ们的指导,复制夜行侠的回复:来学习解决以后一样可能碰到的问题。

网友E:
学习.............
最好能画出整个的电接线图,便于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屏蔽线是这样接的吗?

这个图我上班让我同事看看 我不太懂
防抖 那个我试试 估计能解决 不行设置大点 像楼下说的 设置2000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线路设计不合理,也可能是走线不合理造成的,但肯定是干扰造成的。通电不锁死你看看并口电平标准不,接口板有没整形电路

我的线路不是设计不合理 是没有设计 就是都塞在立柱里了 看来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电机是直流有刷电机,很可能是点机的碳刷火花造成的干扰,两个碳刷之间并联一个小的无极电容,直流供电线上串个电感。看看能不能有效果

看来你说对了 主轴电机没接地 碳刷火花有点大  回去按你说的改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机箱接地,设置200,对面工地估计是电焊机或者吊车什么的,没用,最后设成2000 OK了

就照你说的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
最好能画出整个的电接线图,便于分析。

对电器方面 我有障碍地
别说画图 看图都费劲

网友F:
把电源和接口板离远点,我以前也是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结果运行起来严重失步,分开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电源和接口板离远点,我以前也是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结果运行起来严重失步,分开就没问题了。

我是把所有东西都塞在 立柱里了 不过中间隔了一块铁板 分上下两层 中间有个窟窿过线  下面是变压器和 主轴电机调速器
上层 是驱动板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起到隔离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把所有东西都塞在 立柱里了 不过中间隔了一块铁板 分上下两层 中间有个窟窿过线  下面是变压器和 主轴电机调速器
上层 是驱动板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起到隔离作用

行,你可以先回过头拔掉限位插针,试一下,然后一个轴,一个轴单独试,看看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干扰。

网友A:
回复 楼主:

再问声,这台兄弟,主轴电机是不是直流电机?如果是直流,碳刷跳火严重吗?

网友:
电机接电容器

电机接电容器

网友G:
?

不知道你的电源是怎样做的?最好是动力和控制电源分开,控制单元包括电脑系统、接口板、驱动板要经过变压器(不是开关电源)和市电隔离,外壳用金属箱屏蔽,做好接地,动力系统包括电机、接触器、电磁器、变频器、调速器等做好接地和灭弧,动力线不要和控制线平行布置。这样一般不会受干扰了。

网友:
强电 和 弱电设备及走线 尽量 分开隔离放置。

网友F: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啊,电容一端和电源连,另一端和电机机壳连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什么意思啊,电容一端和电源连,另一端和电机机壳连吗?

是的,但是电机外壳也必须是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问声,这台兄弟,主轴电机是不是直流电机?如果是直流,碳刷跳火严重吗?

是直流电机  碳刷跳火算严重吧  我就什么是严重没什么概念  就是看着有火花崩 离一米远看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是电机外壳也必须是接地的

如果外壳接地不好会出现什么问题
我现在用的线是双股的 没有单独的地线  不过用万用表量 机器的外壳和地线是连着的  外壳和地面接触 地面又和其他设备接触 其他设备有接地 行吗
电我不太懂 不知道说明白没有
说白了就是 用万用表 量地线  在量 机器外壳 是通的

网友:
在调试中有小问题很正常 ,最好有示波器看下 ,简单的干扰可以通过单端屏蔽接地,滤波改善,但最有 好示波器看下最好

网友:
来学习解决以后一样可能碰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流电机  碳刷跳火算严重吧  我就什么是严重没什么概念  就是看着有火花崩 离一米远看的清楚

够厉害了,把电机的碳刷清理一下和磨一磨,再加接2个电容。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是把所有东西都塞在 立柱里了 不过中间隔了一块铁板 分上下两层 中间有个窟窿过线  下面是变压器和 主轴电机调速器
上层 是驱动板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起到隔离作用

打个比方:一栋房子,楼上、楼下的,楼上和楼下之间打个洞,你说能隔离吗?
楼上漏水肯定到楼下,楼下失火,肯定也能烧到楼上,不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打个比方:一栋房子,楼上、楼下的,楼上和楼下之间打个洞,你说能隔离吗?
楼上漏水肯定到楼下,楼下失火,肯定也能烧到楼上,不隔离的。

  原来是这样 那我用锡纸包住线 缠绕的厚点 然后把窟窿塞住 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你的电源是怎样做的?最好是动力和控制电源分开,控制单元包括电脑系统、接口板、驱动板要经过变压器(不是开关电源)和市电隔离,外壳用金属箱屏蔽,做好接地,动力系统包括电机、接触器、电磁器、变频器、调 ...

我是把所有东西都塞在 立柱里了 不过中间隔了一块铁板 分上下两层 中间有个窟窿过线  下面是变压器和 主轴电机调速器
上层 是驱动板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起到隔离作用

楼主:
现在里面的线是邮电局乱套 调速器的线 顺着窟窿到上层去 驱动板的信号线顺着窟窿到下层去 这样是不是很不合理?

网友:
瞎折腾又重出江湖啦?

俺也来凑热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