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8 对不上频什么问题

楼主(2011-06-16):
今天不小心将控从桌子上摔下来了,一个开关甩出来了,拆开后发现里面的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损伤,但是对不上频了,应该怎么解决呢,或者怎么检查是哪的问题呢

楼主:
现在这道谢了

网友:
认为。判定结束。返厂修复!

网友:
看看高频头接触有没有什么问题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不小心将控从桌子上摔下来了,一个开关甩出来了,拆开后发现里面的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损伤,但是对不上频了,应该怎么解决呢,或者怎么检查是哪的问题呢

您好:
         如果外置的高频都接触良好的话,请将遥控器发回来返厂检测维修,谢谢!

楼主:
请发个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发个地址

您好:
深圳市天地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平山工业区13栋

邮编:518055

售后服务电话:0755-26581817

联系人:段小j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