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飞机油改电

楼主(2011-06-16):
汽油飞机油改电 电池电调 飞机都快装好了  请问要是改电的话 需要什么电机
电调可以6S吗

网友A:
40A好盈好像不支持6S,顶多4S……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A好盈好像不支持6S,顶多4S……

从2.1版本以后貌似就支持6S了,不过改汽油机如果用6S电池,40A电调差的有点离谱。

网友:
6S基本就是浮云

这种飞机,太大太重,动力要求过高,不用8-12S,够呛,无刷电机,追求的就是高电压,电压越高电流越小。40A,小得太离谱,想安心的飞,12S的高压版,不能少 米人啊

网友:
会失火的

楼主:
谢谢了 再去买电调了

网友:
直接去买一架装好的原配机得了,好好的油机改它为何,电的虽有好处,但很麻烦,6S以上经济性就很差了,除非不在意。

网友:
是的

别说6S,个人感觉4S以上,就没什么经济性了,看那电池组,跟个大**似的,得多少钱啊 上去也就飞个三五分钟

网友:
我也在改电中,个人知识,电机4035,12S电调少说也得80A高压版吧。。。

网友:
LZ没具体说飞机的数据

没数据,动力不好配置,对岸的飞行披萨上,玩大电动的很多,很多的动力配置,可以参考的,一般来说,80A高压版,是少不了的。具体动力配置,要看起飞重量,还有飞行时间,还有经济性,找个平衡点。

网友:
特技机一般要求的功率储备是400W/kg,假如大飞机起飞重量是6kg,就需要2400W的输入功率。用6S电池的话,估算电流是2400/22.2 = 108A,峰值电流可能会到130A以上,所以对电调要求会很高,线路上的发热损耗也非常大。这就是这个级别飞机一定要上高压的原因。如果用10S电池,那么估算电流是2400/37 = 64.8A,用标称70~80A的高压电调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可能会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2Btiana999

网友:
6S 飞26cc 没有 12S+HV的电调合适 因为6s电流很高 不仅发热严重对电池要求也高

6S串联平时还能飞50级的电动

网友:
12S 2600MAH,6S效率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