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 三款E12区别

楼主(2011-06-16):
请教各高人,JR出了三款E12,AIRSKIPPER E12,VIBE SG E12,SYLPHIDE E12。
Sylphide是F3C机型,AIRSKIPPER和VIBE这两个系列性能有何区别?

网友:
VIBE E12纯3D机型,AIRSKIPPER E12介于3C和3D之间

网友:
按照以前的划分,Sylphid是纯3C机型,Airskipper是3d 3c均可,Vibe是纯3d机型,  因为Sylphid使用NHR-03旋翼头,是JR主打的3C旋翼头.

但是现在这三款机都是用ASG旋翼头了, 所以区别真的不是很大,而且ASG旋翼头飞3c要比NHR-03头更好。还有一个不同是NHR-03头需要使用680大桨,而ASG可以应用720的桨。

目前的Airskipper E12和Slyphid E12在头上已经没有区别,只是主轴直径有差。Airskipper E12是12mm主轴, Slyphid E12是10mm主轴。

Airskipper E12和Slyphid E12现在的最大区别在机身,舵机布置和机身结构有很大差别, Slyphid E12的舵机布置延续了Slyphid的结构,Airskipper E12就延续了Airskipper的结构,这些都没有变的。另外Slyphid E12和Airskipper E12的大齿盘,单向组,小齿盘也都不同。但是他们都是碳机身,Airskipper E12可以说是从Airskipper 90 CF的基础上改上来的,所以比以前的Airskipper 90油机配置要好的多。

另外Slyphid E12的话可以使用KS的电池快拆改装件,更换电池很方便,但是Airskipper E12就不行,机身结构决定了电池不好拆卸。

我个人不觉的现在的Slyphid E12的机身比Airskipper E12的机身有什么过人之处,以前Slyphid的机身结构强就强在它对一体化发动机/动力传输座的应用,现在改电了,Slyphid E12的机身除了舵机布置位置以外,真的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了。

尾部结构上Airskipper E12和Slyphid E12是完全一样的,都是全金属尾波箱,碳尾管,碳尾翼, 皮带传动。

尾舵机的话Airskipper E12是装在机身后部尾管座的下方, 而Slyphid E12是装在机身前方,有些类似于Hirobo D3的结构。

目前来看Airskipper E12和Slyphid E12的主要区别只有机身部分,所以对于F3C练习来讲,Airskipper E12的性价比就很高, Airskipper E12只要1500美元左右, 而Slyphid E12要超过2000美元。

网友:
LS的高人。。。。。

楼主:
最近关注JR这三款E12,Slyphide E12和Airskipper E12相比,我比较喜欢Airskipper舵机的布置位置,简洁,直接,如斜盘两个后舵机和尾舵。
但Xuesing说:...现在改电了,Slyphid E12的机身除了舵机布置位置以外,真的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了。这样看来Xuesing是否认为Slyphide E12的舵机布置比Airskipper E12更合理?

前段时间一直忙碌,这几天把一台Hirobo SCEADU EVO EX装了,一看标签07年买的,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冷藏了四五年,装好后所有零件都还好,就是有点担心尾桨皮带过了这么多年是否容易老化?这时想想轴传尾桨也是有些好处的。

Vibe SG E12是轴传的,但机身和SY E12,AS E12比,视乎很单薄,也许是这“单薄”的设计,它的重量在三者中是最轻的,4.65Kg,其它两款超过5.2Kg,这也让它做3D时更有优势。

网友:
对, 我个人认为SYE12的舵机布置更为合理。

SYE12 完全延续了SY的Ail和Pit舵机的安装位置,两侧摇臂力臂完全一致,摇臂轴在同一轴线, 从摇臂到十字盘连杆长度完全一致, Ail和Pit的唯一不同是舵机到摇臂的连杆长度不同, 但是差距很小, 而且这两台舵机可以做到升降Pitch的时候转动方向都是一致的, 你从CCPM的配置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三舵机的混控相位都是完美的60度, Ail和Pit都是正值(转动方向一致)

现在Hirobo的Lepton, SDX, D3和最新一代E3的设计也类似, 而且Hirobo有过之而无不及, CCPM三台舵机的摇臂轴都是完全重合的, Ail和Pit的特性和SY是一样的, 仅仅是舵机到摇臂的连杆长度不同而已, 这是唯一的尺寸不同之处,其他地方都从机械上作到完全一致。

十字盘在运行到最大或者最小Pitch位置的时候如果输入Ele或者Ail,是否会有Pit跳动, 又或者在Pit运行过程中, 是否会有Ele或者Ail的不良输入, 在机械上, 通过完全对称的设计对此可以有所改观, 这也是为什么Hirobo主推他的三舵机同轴线安装的原因。

Sceadu的皮带完全不用担心, Sceadu的皮带用到时间很长的时候表面会有些微裂纹, 我一般就把他换下来了, 但是我有两条Sceadu的旧皮带挂在车库2年了, 都完全没有变化, 没有更多龟裂或者硬化的现象发生, 其实继续用都没问题的, 这都是日本Bando的皮带, 质量非常好。 我的LeptonEX的皮带飞近千起落完全都不用换的。 我们俱乐部有的人还偶尔飞下Hirobo十几年前的老机 (老Shuttle), 皮带放了十几年不是照样用。

VibeE12 的电池位置太让人不放心了, 虽然KasamaE90 也是同样设计, 但是人家只在肚子下挂6S, 头上还有6S, JR倒好, 12S全挂肚皮下面

网友:
强烈支持喜路宝!

网友(2012-06-19):
哪位高人能具体介绍一下 vibe e12吗?

网友:
Vibe系列的都是JR主打的3D直升机,SG E-12是保持了所有Scott重要设计的部分基础上改了机身而已!旋翼头,尾部舵机结构,前段放接收器陀螺仪的座子都是一样的,就连很多机身连接件都是一样通用,性能没话说!的确很好很精准,之余大部分人都较为担心的问题就是电池摆放位置,看上去不太可靠!但是本人原来飞了很久这款SG E12,摔了大概6次,两次大摔!没有一次摔到电池,不知道是不是运气好,呵呵!顺便告诉楼上同学,SG E12要入就入有副翼版本,然后单独购置一套FBL90 Head,可以练习基本功,也可以剧烈的3D飞行!我很赞同Xuesing兄对AS E12和SY E12的观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在飞600efl 但是想如90sg 油的 看结构差不多 电的battery太贵了!!!

网友:
电机比油机震动小很多,所以JR 把原来较大的一体化引擎座改成较小的一体化马达座,现在JR SYE12的亮点放在大齿轮上面了。我觉得JR跟HIROBO最大的区别是JR有多款电机,HIROBO停步了,好久没出新款机,没有一台纯电动90机。

网友B:
hirobo的舵机设计确实很好,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网友:
这是JR的。

网友C(2012-08-06):
SG E12扫大齿盘你们都怎么解决的呀?
我扫了4个了!郁闷的呀!
难道你们都不扫吗?
我是4035-450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robo的舵机设计确实很好,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风神的舵机位置也是 这样设计的  但是   哎

网友(2013-03-21):
引用 网友C:
SG E12扫大齿盘你们都怎么解决的呀?
我扫了4个了!郁闷的呀!
难道你们都不扫吗?

换个电机就没事了,蝎子动不动就1W瓦,祸根呀!

网友D:
看图 看图 蓝图

网友E:
8楼写的很详细 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