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飞机,先买控练习模拟器,再入飞机,可以不。

楼主(2011-06-16):
玩车的来的,现在没时间去场地玩车了,但在家却闲的直想玩飞机,打算先练
模拟器
,再入飞机,有人推荐我天地飞6的控不错。模拟器呢,有什么建议大家。

网友A:
模拟器用鳳凰

网友A:
天6有點不夠用吧- -一下就天7,一下就FUTABA8 ,一下就JR7或JR新版的東東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吗,等我去看看。谢谢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搜凤凰就行吗,没有牌子型号的注意事项吗?

网友C:
凤凰3.0

网友D:
凤凰画面 好 不过真实性手感 的确不如G4 G5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吗,刚才看了看并没有什么单独的版本,而大多是多和一的模拟器,是不是可以。
还有遥控6的应该够我用了,短时间能飞下小四通就行,没必要一下7或8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E:
飞4通小飞机 直接买4通的飞机吧

网友F:
买个专门的模拟器,便宜100块多一点,最好到二手区收个旧的几十块。主要是通吃,想飞凤凰飞凤凰,想飞G4飞G4.
还可以升级模拟器。
练好了入机机了,再几十块卖掉。等于免费练手。

网友G:
只玩四通 就不用买控了 一般控也不兼容 除非你买Blade飞机和Spektrum控

网友H:
可以,我就这么玩的

网友I:
是不是会很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