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电机电调搭配问题

楼主(2011-06-16):
最近做重载四旋翼  选用了天蝎星 5545  KV180 4.5KW  电机4台  螺旋桨22*12 正反各2   搭配天蝎星 50V 130A电调   想请教一下关于电机和电调的标称值是否可以长期使用? 因为我第一次试验的 标称90A的天蝎星电调在25A长时间工作情况下竟然坏了  也不知道啥原因坏的  表现为启动时候螺旋桨就在不停哆嗦。

网友A:
我们的四旋翼动力配置!

我们是用无人机专用无刷外转子马达W3506-KV650配用12A电调3S-2200mAh-20C电池组用13吋碳纤维正反桨,单桨拉力约1公斤左右,正常飞行可留空约20分钟左右。

网友:
都是好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用无人机专用无刷外转子马达W3506-KV650配用12A电调3S-2200mAh-20C电池组用13吋碳纤维正反桨,单桨拉力约1公斤左右,正常飞行可留空约20分钟左右。

我是地面供电  功率大  载重高  就是没搞明白这些电机电调的标称值可信不? 你们都满功率运行过没?

网友A:
非常抱歉,本人水平有限,没有完全理解你的意思。

 所以,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回答你,请你能够把你的疑问说的清楚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回答你,请你能够把你的疑问说的清楚一些吗。

我是不清楚那些标称100A的电调电机能否长时间工作在额定状态,由于我是地面供电  可能会几个小时连续工作  不知道要不要对电机和电调进行降额使用  多谢

网友:
100A的电调?

 那你的四旋翼有多大啊?你所用的盘式无刷马达也应该有8吋直径了。
不知道你是用哪一家的电调?有的厂家是有虚标的,有的不是。
我用电调至少要留有1/3的余量!如果是满标称额度地用是非常危险的事。
对于无刷马达是有二种:1)仅用于短时间工作的,而不能用于长时间的;2)可以长时间不间断地连续使用的。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马达是怎样的?只能笼统的如此回复你了。

网友:
我一般对于马达是不降低其功率使用的!

网友:
楼主做的是大功率风扇???

网友A:
对于楼主的配置:

“天蝎星 5545  KV180 4.5KW  电机4台  螺旋桨22*12 正反各2   搭配天蝎星 50V 130A电调。”我没有用过,但是按照现有的国内航模无刷马达来说,绝大多数是只能够工作于短时间的,也就是说只能够工作在15分钟左右,一旦超过20分钟时,无刷马达及电调都将会承受不了!依照你提供的数据来看,你的马达发烫,电调发热甚至于发烫,严重时二者都会烧坏,一旦你用错了这种现象是避免不了的。
想要使飞行器能够长时间的飞行,必须用专门为能够长时间连续工作而设计的无刷马达才行!
对于四旋翼来说要长时间地飞行,除了无刷马达外,电调也要用专门为它设计以适应长航时的!
按楼主的螺旋桨22*12 来说,我的看法是应该用能够长时间连续工作的6020-KV值在280左右的盘式无刷外转子马达。(仅供参考)
螺旋桨也应该用碳纤维加工成型的为宜。 不太适合用木桨或塑料桨,因为他们的转动惯量太大。

网友:
无人机专用无刷外转子马达W3506-KV650配用的专用电调已经小批量生产了!

 不再用12A电调来代替了!

网友(2011-12-02):
LZ是浪宇人

网友:
Sunnysky 朗宇 四轴专用电机 V3506 KV6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蝎星 5545  KV180 4.5KW  电机4台  螺旋桨22*12 正反各2   搭配天蝎星 50V 130A电调。”我没有用过,但是按照现有的国内航模无刷马达来说,绝大多数是只能够工作于短时间的,也就是说只能够工作在15分钟左右,一 ...

顶一下,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