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脱机坏了还是遥控坏了 怎么2边力量不一样

楼主(2011-06-16):
不知道是脱机坏了还是遥控坏了 怎么2边力量不一样 往左边打 620 转动比较多 往右边转动力量比较小 打了方向还不自己会正 有时候他自己往一个方向打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话说有替换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左右都是可以弄的 就是力量不一样 不会正 接收机关了在开 就会中

网友B:
你再潛潛水吧。

网友C:
你真是个急性子,就不能悠着点?
啥时候回来

网友D:
 别急,最好找别人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E:
对换一下试试不就知道啦!这么小的事情

网友F:
照这样说难道是受陀螺仪控制?直接连在接收机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东西有问题 在小心都没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 回去了叫别人调调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怎么换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不会就是塘下的那个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