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太低,有办法升高吗?

楼主(2011-06-17):
小孩的电动车充电器坏了,找了一个变压器做一个,但整流后输出电压太低5.8v,充6v电瓶充不满,能有办法升高电压吗?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重新做一个

6V的电瓶用6V是不可能充满的,起码要7.2以上,为了效率电压还要高

网友A:
倍压整流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从新换一台变压器,又省事又经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倍压整流

倍压整流简单,选择合适的电容容量,电容自已起限流作用(倍压后电压已超出太多,不限流不行)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说的对,只是电压升高了,电流变小了,不过可以把充电时间加长。

网友:
楼上说的对,得7.2V充电电压

网友:
你没有并电容测量的吧!如并上电容那么5.8v不小了 X 1.414后峰值要8V多了,加上充电时电压有所降低正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只是电压升高了,电流变小了,不过可以把充电时间加长。

电压升高,充电电流反而变小 这个值得研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