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用陀螺仪

楼主(2011-06-17):
论坛里面的固定翼有用陀螺仪的吗?使用效果怎么样啊?是不是可以脱控直线飞行啊。

网友A:
使用陀螺仪控制很好飞的了  我用过一次效果一流啊 LZ   尝试一下就知道了啊: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陀螺仪控制很好飞的了  我用过一次效果一流啊 LZ   尝试一下就知道了啊:loveliness:

价格不菲啊,比直升机的还贵。可以尝试下,如果玩fpv肯定拍出来画面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不菲啊,比直升机的还贵。可以尝试下,如果玩fpv肯定拍出来画面比较稳定。

用了肯定比不用好。不过固定翼相对于直升机受气流的影响更大,所以个人认为如果上同等水平的陀螺仪体现在直机上的效果会好于固定翼。

网友:
直升机也可以陀螺也可以放固定翼吧!,我放车上都可以

网友:
用直机的好,曾经用过401+9257锁副翼,那是杠杠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固定翼的陀螺仪一般般就可以了我试过了效果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