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问题请教 谢谢大家

楼主(2011-06-17):
我最近新买一个船
发动机
是3叶水冷甲醇机
这几天打不着火
拉线的时候也比以前费劲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如何处理.....

网友A:
拆下火头,把积油放掉试试,顺便检查下火头

网友B:
副油针没调好吧,也有可能是点火电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