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10C控螺距曲线数值

楼主(2011-06-17):
今天一不小心把高级菜单里的螺距曲线给清零了,在恢复回来后本来的7点都跑到别的位置去了,零度的时候中间点的曲线始终不在十字中心除非降到-13才能在十字中间,哪位高手告诉我一下10C曲线原始的数值。谢谢

网友A:
跟帖学习,求图片教学。

网友B:
呵呵,曲线功能就是为了让用户调节杆位对应合适的螺距的。如果你设定的曲线是3D曲线,用螺距尺量一下,油门摇杆在中间位置的时候真实螺距是0度就可以啦,不用管曲线上对应的高度是多少。

网友C:
你是 futaba 10c 遥控器吗? 是话的你告诉怎么看到你那个曲线 我就帮你看看好了 我才买了一个 应该都是出场默认数值的。。 给我短信好了

网友:
没用过,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