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调的新功能

楼主(2011-06-17):
昨晚调试JJ,把电调接电调整油门,OK,调整完毕后关控,问题来了,电机以最大油门运转,只好把电池拔下来了,怎么回事呢  是电调的问题吗??

网友:
控上的手改过没。还有调JJ时。油门位是不是在最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调试JJ,把电调接电调整油门,OK,调整完毕后关控,问题来了,电机以最大油门运转,只好把电池拔下来了,怎么回事呢  是电调的问题吗??

帮你标记了最致命的错误。

网友:
失控保护设置错误!!

网友:
先关控 ?没有失控保护的?

网友:
先开控再接电  先拔电池再关控

网友:
 先取电池 后关控

网友:
都不知道你说什么。。。

把电调接电调?双电调?怎么接? 调整完毕后关控,问题来了,电机以最大油门运转,只好把电池拔下来了。先拔电池再关控好不好

网友:
LZ说的是电调接电,调油门~~~~~

我刚开始也没看明白~~中 国文字博大精深~~~

应该先给JJ断电再关控吧?要不就失控了~~

网友:
先拉电源再关控,先关控的话,如果有失控保护,而且失控保护没有设置正确的话,就会这样。安全第一。

网友:
设置控的失控保护功能,说明书上有。

网友:
不支持失控保护的接收机如果先关控的话,接收机各通道的最后状态很可能是随机的。

网友:
以前有个飞油机的,用FUTABA7通2.4G控。着陆后发动机还是怠速,他就直接关控了。结果飞机自动全油门冲出去,惨炸!
差不多就是这个情况

网友:
失控保护都不设置的???危险啊。。。。。。。另外楼主的操作步骤是大问题,这个习惯不好

网友:
要养成好习惯,先断电再关控!!!

网友:
失控保护不是万能的,不可依赖,关键是养成先开控再插电,先拔电再关控的习惯,伤人伤己得不偿失。

网友:
先关控这个习惯不好

网友:
如果先关控再拔电池,那灰机会受到外界的乱信号干扰,从而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