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座充里面有保护电路吗?能先恒流、再恒压、最后自动断电吗?

楼主(2011-06-17):
手头有一个手机电池座充,我看了一下铭牌,
上面写着:“输入电压DC5A;输入电流500mA;充满电压4.15+-0.5A“
如果我把3个座充并联,外加5伏电源,是不是可以给3s的电池充电?
这算不算平衡充啊。

楼主:
是台式座充,不是万能充

网友A:
如果座充里面有完整的充电电路 哪就算是平衡充
怕就怕 很多手机充电接口里面还有部分充电电路 哪你的座充就只能算是稳压源了
君不见很多手机都可以用 USB 口充电  手机充电口里面如果没有充电电路 难道是USB口 500mA直接灌进电池?
想想就可怕

楼主:
看不懂电路,烦啊。
现在充电保护电路乱的很,

1.充电器里面有;
2.手机或者座充里面也带;
3.手机电池里面也自带;

都搞不清哪是哪个,晕

网友:
正规厂家生产的座充有保护电路的,能先恒流,再恒压充电,可以组成平衡充给3S电池充电,但一定要注意3个座充不能直接并联,会短路的,要用3个相互隔离的电源。

楼主:
谢谢土豆与大卫的解答。。。
电压是5V,我写错了

网友:
如果座充能直接单独给电池充电,里面就有独立充电电路,可实现楼主的愿望

楼主:
谢谢楼上的,能单速充电。

网友:
互相不离开的串联接法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A:
如果座充里面有完整的充电电路 哪就算是平衡充
怕就怕 很多手机充电接口里面还有部分充电电路 哪你的座充就只能算是稳压源了
君不见很多手机都可以用 USB 口充电  手机充电口里面如果没有充电电路 难道是USB口 500 ...
有些MP3,小音箱就是电池直接连USB口上,电池的保护板可以当简单的充电电路。

网友:
可以并联,但是还要3组隔离的5V电源作为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