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全重2800克左右的J3配什么电机呢?

楼主(2011-06-17):
问问高手:全重2800克左右的一米八翼展J3配什么
电机
呢?已经有6S2600mah的
电池
+双天4250Kv510电机+14浆如何?这样全重下来大概在2800克左右。另外,银燕4020 KV522电机和双天4250Kv510电机同级别?

网友A:
呵呵,J3这样的机型,2800克全重,2000克拉力就已经非常足够了。双天3542这个级别的电机,3~4S电池都差不多啦。

网友B:
飞过的说说,拿事实说话。

网友C:
非高手,仅从1400mm的J3厂家配置推算,1.8米或可使用:
电机: 4260(3530)级别
电池: 6S3300mAh
桨: 15x8
LZ的配置应该也没问题,重量更省,且J3本就不是暴力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