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星水机如果做翼型,选哪种翼型好?

楼主(2011-06-17):
北极星水机如果把KT板翼改做翼型,选哪种翼型好?

网友:
不做最好!

个人感觉,升力足够,稳定足够,何需费神做翼型增加重量和施工难度!实在要做就直接用细砂纸打磨KT板边缘即可~

网友:
平板完全没问题。kt做翼型不精确。

网友:
平板没问题

网友:
可以考虑KF翼型

网友:
么有必要啊,如果想放大,仿照三角翼飞翼做成平凸机翼就行了

网友(2012-02-29):
我还没飞过,不过有计划做一架并改成平凸翼型,就是2217电机不知可否带1。2米北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