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A买单机可以配其他遥控器吗,比如天6等。

楼主(2011-06-17):
我看网上的图片好像主板集成接收似的,不知道可以买单机另配遥控吗?

网友:
2.4G遥控设备,通常不同厂家的都不兼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就是天6等遥控的接收是不能换到小的飞机上的是吗?就是说小的飞机是不能使用独立设备的是吗?

网友B:
很负责的告诉你,260a主板集成接收器,九鹰厂家的遥控可以通用,但其他厂家的,理论上可以,但没见谁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负责的告诉你,260a主板集成接收器,九鹰厂家的遥控可以通用,但其他厂家的,理论上可以,但没见谁用过

网友:
2.4G设备不同品牌一般是不通用的

引用 网友B:
很负责的告诉你,260a主板集成接收器,九鹰厂家的遥控可以通用,但其他厂家的,理论上可以,但没见谁用过

2.4G设备不同品牌一般是不通用的,除非你掌握了某个品牌的编码技术和高频处理等核心技术。
如果有的代工企业把被代工的品牌企业的技术拿来为自己所用,这就可以产生‘兼容’产品。

楼主:
懂了,懂了,差点误入了弯路,幸亏问了下,不然控白买了。我就直接弄个直插型的模拟器就OK了。

网友:
应该不通用的!